mos管可以当作二级管用吗?

楼主(2010-01-22):
mos管可以当作二级管用吗? 用的时候参数是怎么样的,电流是不是很小,考不考虑电容?

楼主:
大家给帮帮忙呀,谢谢哈!

网友A:
不太好。mos管DS极反过来接都不要紧的。如果用npn管还能考虑考虑。

楼主:
谢谢,看看这个电路,mos管这样接主要起什么作用的。  file:///E:/dianlu.jpg

楼主:
自己顶,求教。

网友A:
应该是限流作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同步整流”吧

楼主:
哥们,好象不是“同步整流”的吧。 不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回LZ:可以的,不过要有正确的电路。接法才行。

至于5楼的图,个人觉得是接错了或者画错管脚了,因为没有电流通道。

楼主:
电路是没有错的。 个人认为会不会是利用了mos管的电容,作549的补偿?

网友C:
栅电容?用来作为一个改组看的小电容用?
有这种可能。

查了下AD549是极低偏置电流的高阻运放,Rf可能用到G欧姆级别,但是也不应该反馈开路的,不然岂不变成了积分器?

网友D:
5楼的图,MOS管是结型的,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反相并联,不应该是做电容用的。
具体作用,在这个局部电路里看不出。

网友B:
哥们,好象不是“同步整流”的吧。 不过学习了,谢谢!
引用 楼主:

没说你这个电路是同步整流,仅是说同步整流就是相当于把MOS管当二极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