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gpio配置,再重新写配置(不改变),会引起意外吗?

楼主(2010-01-22):
GPIO, pi, IO, gp
为了双保险,我一般定期重写GPIO配置(不改变配置),请问锁定GPIO配置后,重写GPIO配置会引起意外吗?

网友A:
自己试试看罗,我觉得不会出异常情况。
但锁定GPIO配置后,重写GPIO配置岂非画蛇添足?

楼主:
以防万一

网友B:
以防万一
引用 楼主:

哈哈,估计是不信任STM32的GPIO锁定功能,:lol

网友C:
意外肯定不回引起,但是你每次都重新配置,程序执行的效率就变低了

楼主:
程序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也不是每次都重新配置,是间隔一定的时间

我原来用别的芯片养成的习惯(没有配置锁定功能),一时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