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读写SD卡(带SD卡资料。更新:FAT文件系统原理手册)

楼主(2010-01-22):
这几天老师让我折腾一下SDSPI模式读写(暂时无FAT文件系统,FAT对我这个新手比较耗时),下个学期来研究下FAT文件系统,到时候有机会也跟大家交流交流~
因为51单片机无SPI总线接口,所以用软件模拟SPI总线。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SDSPI模式的初始化,读写SD卡。
哦对了,我用的是MMC卡,不过MMC卡是向上兼容的,所以SD卡手册页基本适用于MMC卡。
下面我把调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主要代码,流程图贴出来供交流,欢迎指点。
SD卡和单片机间的电平转换我是用三极管9013做开关,不过我们需要一个5V(用于单片机)和3.3V(用于SD卡)的电源哦~到网上搜下就有了,我就不多说了。

补发几个比较主要的手册:

楼主:
1SDSPI模式初始化:

相关代码:
void sd_init()
{

uchar i;

Flag_init = 1;

for(i=10;i>0;i--)//
发送80个同步时钟

{

sd_wr_byte(0xff);//
SD卡上电期间需要往SD卡发送连续的高电平‘1

}

SD_CS=0;//
将片选信号线拉低,使SD卡进入SPI总线模式

sd_wr_cmd(CMD0);//
发送命令CMD0,复位SD

sd_wr_cmd(CMD1);//
发送命令CMD1,激活该卡的初始化处理

Flag_init = 0;

CMD16[3] = 0x02;//
CMD16命令设定读写数据块长度,每个数据块设定为512Byte

sd_wr_cmd(CMD16);

}

楼主:
2SD卡写数据块:

相关代码:
void sd_wr_oneblock(uchar *dat)
{

uchar resp,i;

uint j;

//CMD24[4] = (K << 9);//
设定写入数据块时的地址,地址为扇区*数据块长度(512

unsigned long int addr;

//
设定写入数据地址

addr = K << 9;//
将扇区编号转化为字节地址

CMD24[1] = (addr & 0xFF000000) >> 24;

CMD24[2] = (addr & 0x00FF0000) >> 16;

CMD24[3] = (addr & 0x0000FF00) >> 8;

CMD24[4] =
addr & 0x000000FF;

sd_wr_cmd(CMD24);//
写一个数据块命令

sd_wr_byte(0xfe);//
发送起始数据标志0xFE

//
写入一个数据块,512个字节

i = 0;

do

{

i++;

for(j=0;j<512;j++)

{

sd_wr_byte(*(dat + j + (K - 1)));

}

//
发送16CRC校验码

sd_wr_byte(0xff);

sd_wr_byte(0xff);

resp = sd_rd_byte();//
读取写入数据块后返回的响应数据

while(sd_rd_byte() != 0xff);//
等待写入数据后空闲

}

while((resp & 0x1f) != 0x05 && i < 200);//
最多将循环发送100

}

楼主:
3SD卡读数据块:

相关代码:
void
sd_rd_oneblock(uchar *dat)

{

uchar i,temp;

uint j;

uchar resp;//
如果读取数据错误,将发送一个字节的错误标记

//CMD17[4] = (K << 9);//
设定写入数据块时的地址,地址为扇区*数据块长度(512

unsigned long int addr;

//
设定写入数据地址

addr = K << 9;//
将扇区编号转化为字节地址

CMD17[1] = (addr & 0xFF000000) >> 24;

CMD17[2] = (addr & 0x00FF0000) >> 16;

CMD17[3] = (addr & 0x0000FF00) >> 8;

CMD17[4] =
addr & 0x000000FF;

sd_wr_cmd(CMD17);//
写一个数据块命令

sd_wr_byte(0xfe);//
发送起始数据标志0xFE

//
读出一个数据块,512个字节

i = 0;

do

{

i++;

for(j=0;j<512;j++)

{

temp = sd_rd_byte();

dat[(K - 1) * 512 + j] = temp;

}

//
接收16CRC校验码

sd_rd_byte();

sd_rd_byte();

resp = sd_rd_byte();//
如果读取数据错误,将发送一个字节的错误标记

}

while(resp != 0x00 && i < 200);//
最多将循环发送100

}

楼主:
一些调试总结:
1、写完代码开始硬件调试的时候,发现在keil上调试仿真的时候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等闪烁是没问题的,可是下到单片机上调试却发现很不符合逻辑,该闪的时候不闪,不该闪的时候闪个不停。后来发现原来是我定义一个缓冲区(用来接收从SD卡读取的数据)定义到data去了,改成xdata之后又行了。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2SD卡手册中提示:After power up, the host starts the clock and sends the initializing sequence on the CMD line. This sequence is a contiguous stream of logical ‘1’s. The sequence length is the maximum of 1msec, 74 clocks or the supply-ramp-uptime; the additional 10 clocks (over the 64 clocks after what the card should be ready for communication) is provided to eliminate power-up synchronization problems.
即:在SD卡上电期间需要往SD卡发送连续的高电平‘1

3、写完一个命令后延时8个时钟,以确保和SD卡时钟同步。

4、写完一个数据块时返回的数据为 0X×××00101,调试过程中发现收到的数据是0xE5,但数据依然可以写进去,搞了半天,还以为数据手册有误呢~(要有怀疑精神嘛^_^),其实0xE5也是没错的。

……

先说这几点吧!调试过程中没注意记下问题,下次会注意点哈~如果有人也在做这个有不明白的一起交流,都是新手,怕啥?哈哈~

网友A:
sourceforge上有个embedded file system library(efsl)开源工程,就是使用SPI口读SD的,支持FAT16, FAT32文件系统,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网友B:
呵呵,楼主的这几张流程图画得漂亮.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所以选择做技术,是因为做技术的过程中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同时又有成就感~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用别人的多没意思,上面的代码几乎都是我自己看资料折腾出来的~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嘛~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多谢古道热肠~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C:
发你手上的一些资料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来想传的,不过我在学校上的网,没多少流量了~⊙﹏⊙
那些都是网上可以找到的哦。。。不知道你要什么资料?如果文件不大的话我可以传上来哈~

楼主:
我把几个主要的手册补发上去咯~~~需要的下吧下吧~~

网友D:
我都是照搬照抄,只读懂未深究。lz的钻研精神值得鼓励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肯定~呵呵~

网友E:
请问LZ,SD卡的扇区的大小是512byte吗?
SD卡扇区与块地址要怎样区分了?块设置默认为512byte,那块与扇区地址重合么?
盾资料也看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SD卡的扇区可以自己用命令设定,但是一般取512字节为一扇区。
至于第二个问题,能不能说清楚一点?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天呐,资料那么多人下,竟然没人唠唠。。。

网友C:
晕,   LZ这么厉害,   出个教程 教教大家把

网友F:
一般的51只有256字节的RAM,要写512字节的数据或读取,该怎么存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呀~~这高帽太高了,我也是初学。。。⊙﹏⊙
不过让我出个教程还真有点难。。。不过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提出来,我们一起交流啊~有交流才有进步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这样做的:
将要写入的文本(ASCII)译成十六进制的数据数组,保存到单片机的xdata,当然不能太大了,呵呵~~这样便有了往SD卡写入的数据了。
至于读出嘛~我开辟了一个512字节的数组空间做缓冲区,然后用51将SD卡中的数据一个扇区一个扇区读出并显示出来的。

网友G:
。。。SPI口读SD卡,网上大把例子,随便下个看看就OK,LZ要注意学习方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知道网上有得找,有得用~但是我是初学者啊~就是想通过自己亲手做点东西出来,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吧~同时也满足我的好奇心,哈哈~不过也多些你的建议~

网友G:
做汽车时候请不要重新去论证轮子该做什么形状,看看别人的轮子,再琢磨下就出来了。

网友G:
你把他的读懂,重走一遍就会了。   这东西,SD卡命令是固定的,你不会想出第2条路的。必然跟他们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因为我现在主要是想把基础打扎实,所以尽量一步一步自己来,搞懂基层,这样是不是对我入门初学比较有利呢?
我想像你举的那个造车的例子应该是到了一定程度那么做才好吧~或许等我基础好点了我也学着这么做~呵呵
还有一点,我想国内的技术一直没能跟外国的比,是不是因为我们总喜欢走别人的路,不善于自己去创新和思考。。。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呵呵~谢谢你~

网友B:
呵呵,别人的可以参考,“拿来主义”比较好!

楼主:
32# 古道热肠 嗯,或许吧!也许随着我的深入学习会有所感悟的。多谢你们的指点啦!呵呵…

楼主:
32# 古道热肠 还有,毕竟我现在还不是在工作赶时间,还在上学,趁机过把瘾,哈哈

网友H:
做个标记

网友I:
不错,有空仔细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lol

楼主:
快沉啦~哎~~~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是菜鸟一只哈~~继续努力~~~

网友K:
前几天
有同事说要开发类似的东东
这个要向他推荐

网友L:
楼主我帮你顶..

我想知道..你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说那流程图吗?我用Microsoft Visio 2007画的,这软件画流程图还算不错哈~推荐你用~~~

网友M:
:handshake 谢谢楼主的资料。1

网友N:
想看看,应该是很好的东西

网友O:
非常感谢楼主,最近正好在搞一个跟SD卡就关的项目,谢谢啦

楼主:
53# shangken 有没有FAT文件系统的呢

网友M:
请问楼主有sd 卡的其他部分资料吗? 英文带翻译的那个。:handshake

楼主:
58# flkflk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现在不在学校哈…你到网上搜下 FAT白皮书就有了吧…

网友P:
哈哈 谢谢楼主分享  正准备研究呢~~~~

网友M:
请教一个菜问题: 单片机向SD发送了一个 CMD0 命令以后, SD 不会主动发出回应吧?  要想得到sd卡的回应 是不是还要向sd卡发送一个无所谓的字节 把sd卡的回应“挤”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SD卡会自动返回数据的,你看下那手册,我已经传上去了。呵呵~

网友M(2010-02-21):
是自动返回 但单片机的spi 也需要发送一个无所谓的数据才能得到 sd 卡的回应吧?  我是发送一个 0xff   得到这个回应的。现在发 cmd0 cmd55  acmd41 得到了正确的响应。

sd卡不会向主机那样发送数据的吧?

谢谢你的资料,已经看了好多遍。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我在sd_wr_cmd()函数中就有一个sd_wr_byte(0xff);你说的没错呵~~~

网友M:
回复 网友M:
嗯,我在sd_wr_cmd()函数中就有一个sd_wr_byte(0xff);你说的没错呵~~~
引用 楼主:
   还看不懂c 只懂一点汇编 :L :L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用c写的,汇编只懂看一点点。。。⊙﹏⊙

楼主:
额。。。这帖子竟然又浮起来了。。。哈哈~

网友M:
这样的原创帖当然要顶 :handshake           读数据的时候怎么读啊? 发送完命令后也是 靠发一个无所谓的字节来 读到一个字节吗?  你的 “sd_rd_byte” 的子程序是怎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把驱动源程序传上来吧。。。不过是C的,呵呵~~

网友M:
谢谢, 边学边看 :victory:

网友Q:
我也拿别人32位机的源程序 来用51读写SD卡,那时只在面包板上接线,但好像SD卡可以直接连接I/O口.

楼主:
回复 网友Q:
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的咯~有的单片机i/o电平时3.3V的,有的是5V的。
SD卡只能是3.3V电平,用5V的就得进行电平转换咯~~~

网友R:
真是了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你也可以。

网友S:
加上文件系统后就有实用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正在研究,已经快好了~嘿嘿~
传份FAT文件系统的手册吧~(附在首页)

网友T:
太好了    ddddddddddddddd

楼主:
回复 网友U:
呵呵,谢谢~用Visio画的哈~~

网友V(2010-03-24):
不错,我最近也在搞SD卡的,值得参考

网友W:
谢谢,楼主,虽然这个我看起来有些费劲,但是楼主传授知识的精神绝对值得发扬。

网友X:
这个好东西我要看看的,谢谢分享

网友Y:
能把你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面吗?我很喜欢你的资料

网友Z:
真不错.先下载再说.过段时间我也可能研究fat

网友AA:
楼主可知道怎么设置读写块的大小?现在以512为一块读写的时间有些长,有些浪费;是否可以设置成128或者是256,这样可以缩短读写单块的时间吗?

网友AB:
程序流程图画的不错啊 ,文件系统建议选用FATFS

网友AC(2010-04-23):
"SD卡的扇区可以自己用命令设定,但是一般取512字节为一扇区"请问怎么设定,sd卡里面存储介质是NAND FLASH 我看NAND FLASH 资料,每块大小是其固有的;我看SD卡协议里面有个CSD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可以设置块长的位,但是又是只读的,能讲讲怎么设定SD卡的扇区大小么,谢谢

网友AD:
楼主!可在。我有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想讨教一下。。。。
如过我要往SD中读写一个TXT档,或者DOC档。你可有方法实现

网友AE:
顶一个!我也在做SD卡 用的STM32,结果1G以上的不支持。。。

网友AF:
楼上,不如用STM32F103系列的,带sdio,应该比spi的快得多

网友AD:
请教楼主上面读取数据块时。。。发完CMD17后,是发送起始数据标志0xfe。。还是等待判断接受SD卡返回的块起始数据标志0xfe。然后才接收512个数据。最后再接受2个字节的CRC啦????

网友AG:
不错,总结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D:
这个涉及到文件系统,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文件系统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可以的,你看下我附件里面的pdf,手册里面有。。。好久了,我也有点生疏了,哈哈~

楼主:
几天不见又被顶起来了,哈哈~

网友AH:
记号,留着学习

网友AI(2010-05-27):
我用MEGA16单片机的SPI接口给1G的SD发命令,只能执行到复位,复位后发CMD1想进入SPI模式总不成功,就是不返回00,卡在那,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I:
可能是你没设定为SPI模式吧?

网友AI:
我又试过先发CMD55再发ACMD41,因为看有的资料写CMD1是MMC卡的命令。但是返回的应答始终是0X01,SD还是在静止状态,就是不能进入SPI模式。

网友AJ(2010-07-28):
楼主,留个邮箱吧。我正在用C8051F340做SD卡的读写等工作。有问题时可请教你啊!我邮箱:shuqianyan@163.com   QQ:44724697

网友AJ:
楼主,经常回来看看啊!

网友AK:
楼主,经常回来看看啊!回来了给我个电话。

网友AL:
何必这么辛苦,Microchip提供了全部源代码的TF读写和FAT32文件系统,拿过来改改就能用,稳定性肯定比自己弄好,速度还更快。

网友AM:
保存了,抽空研究下~~

网友AN(2010-08-31):
单片机的主频是73.5MHZ  每0.02s-0.1s采集一次数据 每次数据大概60-90字节 如果用SD卡存储数据 数据的传输速度能跟上采集的速度吗

网友AO:
好东西,拿来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P:
mark..  回头有空看

网友AQ(2011-02-14):
最大能支持的多大SD卡?

网友AR:
大哥的流程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AS(2011-03-17):
顶起一片sd卡的天空

网友AT:
支持一下,楼主很给力!

网友AU:
写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V(2011-08-29):
回复 网友AD:

应该是等待SD卡返回0XFE

网友AV:
请教楼主上面读取数据块时。。。发完CMD17后,是发送起始数据标志0xfe。。还是等待判断接受SD卡返回的块起始数据标志0xfe。然后才接收512个数据。最后再接受2个字节的CRC啦???? ...
引用 网友AD:

应该是等待SD卡返回0XFE

网友AW:
这个要顶的

网友AX:
文件系统推荐使用FATFS,很好用

网友AY(2011-09-28):
我也正要搞这个东西呢 谢谢楼主 看到6楼说有现成的 去下载看看 我是有现成的了解了 就直接用 楼主的专研精神 十分佩服 赞一个

网友AZ:
留一个记号,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BA(2011-11-10):
很经典,收藏了。

网友BB:
专家在人间啊

网友BC:
SD卡初始化,我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网友BD(2011-12-27):
楼主,再读SD卡的时候,不是检测读回的数据是不是0xFE吗?你怎么是写入数据0xfe呢?

网友BD:
楼主,我也在做单片机对sd卡的读写。可是我能实现单片机对sd卡的写,但是在读取数据的时候,老是没法检测到sd准备好(oxfe)信号。用你的程序试了一下,也是不能成功!求救~~~

网友BE(2012-02-19):
顺便传上来不是更方便大家?

何必这么辛苦,Microchip提供了全部源代码的TF读写和FAT32文件系统,拿过来改改就能用,稳定性肯定比自己弄好,速度还更快。
引用 网友AL:

网友BF(2012-03-21):
这个必须顶!~
谢谢啦!~

网友BG:
谁做过插卡音箱的

网友BH:
正准备学!先标记好!

网友BI:
写得 很 详细 啊 !!

网友BJ:
流程图画得漂亮.赞一个.图文并茂!

网友BK:
标记一下

网友BL:
:DznFAT 系统比较电动简单

网友BM(2012-05-04):
我把几个主要的手册补发上去咯~~~需要的下吧下吧~~ 高手!

网友BN:
本人有工控、交通类产品全部技术资料,有意向者请进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04-1-1.html

语言: C,C++;
控制芯片: PIC, AVR, 51系列及LPC2132;
通讯方式:RS232,RS485,TCPIP,Wi-Fi,CAN,USB等;

网友BO(2012-07-23):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BP:
楼主的功力很深厚啊~~

网友BQ:
学习中 我现在就差CMD17命令的使用方法

网友BR(2012-10-26):
这个可以顶~

网友BS:
学习学习啊,可惜网速啊

网友BT:
谢谢了,登记下

网友BU(2012-12-27):
引用 楼主:
1、SD卡SPI模式初始化:

相关代码:

楼主    我想看看的电路图  谢谢  急   501930190@qq.com

网友BV:
虽然是老帖,但是做技术的真的都很纯啊

网友BW(2013-05-02):
现在用上了

网友BX(2013-10-21):
这个技术应该还不错吧

网友BY(2013-12-06):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