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有问题

楼主(2010-01-22):
我们目前办公的地方是办公楼,想在这里搭个实验室,但是这个楼没有接地的大粗线,我想给我的设备(比如电路啊,示波器啊)接地,应该怎么做比较合理啊?
找一根很粗的线接到我插座的地线上,另外一端夹在铝合金窗户上可以么?
如果不可以有别的办法呢?如果可以的话,要至少多粗比较好呢?
谢谢了!

网友A:
不可以的。
正规的建筑装电应该是比较规范的,还是找那根地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找啊?找物业么还是怎么回事儿啊?

楼主:
我的探测器很贵的,好几千一只,很怕静电的,我的静电桌布接到哪里啊??如果我不能再这里使用那不是完了啊?

网友A:
找物业,叫他们的电工给你把地线拉到你那房子里。

网友B:
半夜三更LZ扛着铁锹,拎着铜条.在一个无人路过的犄角旮沓,用了2个小时挖了一个三米的小坑,在坑中撒下了工业盐并埋下了铜条.当接好了地线LZ以为万事OK时,咔嚓!惊天一个大雷,LZ很贵的探测器瞬间OVER.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改天去试试,谢谢啊!

网友C:
6楼搞笑啊

网友D:
:)暖气片好像行

网友E: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干扰,可以接和建筑物相连的任意金属物都可以,目的只是让设备的地电位和建筑物
(包括里面的人)的电位相等,粗细无所谓,因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电流。
但这种接法不能保证漏电时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