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 频率选择及品质因素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0-01-22):
(无正文)

网友A:
1、你的被测元件在电路中工作在什么频率上,尽量让测试时的电源频率接近你的电路工作频率。
2、电阻没有品质因素这一说。

楼主:
1、我们是进料检验的不知道用在什么线路上,而且有时候一料共用到好很多电路中;是不是比如PF的电容就用10KHZ  NF就用1KHZ  UF就用100HZ,搞不清楚了啊
2、品质因数应该有吧,如果没有那电桥上D Q是什么含义,怎么判断这个参数的好坏呢。
请教

网友A:
1、小电容 确实多用于频率较高情况,大电容多数用于频率较低情况。
2、新买的万用电桥,总有说明书吧?

楼主:
有啊,但是不会写怎么判断好坏啊,我有QQ:609814710,帮帮我
谢谢

网友B:
测量频率越高,越接近使用频率,您的测量结果越接近实际应用中的具体参数。这是所有工程师希望得到的参数。但很难。测量频率10K,100K就不低了,再高,就需要很高的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