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也帮我看下我画的PCB,欢迎拍砖

楼主(2010-01-22):
各位,我参考别人51开发板画的一块板子,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欢迎拍砖。
谢谢!

网友A:
我这个也是51开发板

网友B:
那个排阻还是插针的让人想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我的好很多很多很多,向你学习。你这块板画了多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说我画的图吗?我没用排阻呀。
我重新修改了下。

网友C:
2楼的图我看已经给楼主做了一个榜样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说说你的板子问题吧
1.板子还有飞线.
2.板子显得太空,既然用贴片板子大小可以再缩小,你看你左下角基本都是空的
3.P0口没有上拉电阻
4.单片机电源线太细,线宽最好40mil
5.既然是开发板功能应该尽量多一些,最好把AD加上.
6.最好把USB和串口放在一边

楼主:
说说你的板子问题吧
1.板子还有飞线.
2.板子显得太空,既然用贴片板子大小可以再缩小,你看你左下角基本都是空的
3.P0口没有上拉电阻
4.单片机电源线太细,线宽最好40mil
5.既然是开发板功能应该尽量多一些,最好把AD加 ...
引用 网友C:

1.板子上的飞线都是地网洛的,我打算在bottom面铺铜,铺了铜就会没有的。
2.因为这块板是打给自己玩的,所以不关注板子的大小。只要10cmX10cm以下都是100  元一款板。
3.太久没弄51了,只记得P0和其他IO有区别,这个我查下资料。
4.单片机的点源线第一附图是1.2mm,第二幅图是1.5mm。我知道电源线越粗,内阻越小但要粗到什么程度呢?
5.有AD功能,没DA,还有很多功能都没有要。我只想练习下画板,所以不想加太多。
6.把USB和串口放在一边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C: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有条件做大板子,等将来要是老板要求板子大小的话肯定不会这样的,最好是充分利用空间,这样对以后画板也有好处.P0口是开集电极输出的,电源线一般40mil就OK了,具体跟电流的关系等大侠来给你解答吧,串口和USB放在一边好处到也说不上,看着稍微整齐一点吧,一般输入可以放在一边.你那个应该是有个1602吧,怎么没看到固定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那个是1602。我没有注意到固定孔。你提醒我才想起。谢谢!
谢谢你热心指点。

网友D:
建议DB9使用公头(针),毕竟51不是modem,也算得上是主设备了。
DB9到232电平转换芯片那里,不需要走底层吧?随便布通就是了。顶层的地方多得是。貌似楼主还加了滤波,有必要吗?
晶体不也有贴装的吗?价格都一样,用直插的干嘛。

另外,我感觉,如果把数码管跟那个1602的排针调换一下位置,就不需要往底层走那么多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在选封装的时候,还不知道公的和母的在管脚排列上有区别,只以为它们的区别只是公的是针,母的是孔,其它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选了这个感觉漂亮点的封装:L
你说的滤波是232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吗,232的datasheet上有那个电容,我也就加了。
我觉得贴片的晶振不好焊。
1602和数码管换个位置是会好些,当时没注意这些:L
另外,兄弟你好像很不赞同底层走线,因为我不知道底层走线有什么不好,就没有注意这方面。兄弟关于底层走线的缺点,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E:
楼主的底层不是打算铺地吗?底层走线多,没有整块底层那么抗干扰,EMC效果好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如果做着玩的话,随便布通就行了。如果通过这个来学习,不妨多考虑一下。当然,这也是个慢慢提高的过程。像楼主这样发到网上来讨论,就是个很好的做法。
把板子做漂亮了,自个看着也舒服不是。
楼主的这个板子太大了,个人觉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教。我很多东西都不懂。
也谢谢arm86。
谢谢各位。

网友A:
摆紧凑些,不管是做成成品还是光图纸看起来都要好看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想摆紧凑先,怕不好布线,我就把板子弄大了点。如果板子小一些,不好布线一般你会怎么处理呀?

网友F:
板子还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G:
很一般       是才开始学的吧         以后继续努力

楼主:
20# niao0311 谢谢

网友H:
基本 属于 联通 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呀!

楼主:
重新画了下,各位再帮忙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数码管下面的QINJIAN的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I:
不错,拿出来晾晾知错就改嘛!好的大家分享!

网友A:
呵呵,那用CAD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