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在做复用功能时,上下拉电阻是否依然有效?

楼主(2010-01-22):
配置的时候设置为:
  1.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NSOLE_TX_PIN;
  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4.         GPIO_Init(CONSOLE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自己的推测,理解,及实际测试都是有效的.
忘得到权威解答.

网友A:
根据您的设置,有效

网友B:
STM32的IO在做复用输入功能时,上下拉电阻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