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问题

楼主(2010-01-22):
interrupt function requires address
咋回事?

网友A:
没有写头文件吧?

网友A:
这可是很弱者的问题哦

网友B:
呵呵,以LZ的水平应该能发现问题啊

网友C:
中断向量有问题?

网友D:
按照英文的理解应该是没有定义中断地址

网友E:
在boot.asm里找到地址0x0023后,再在void中断函数后加上 @0x0023

网友F:
嗯,再编译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G:
还要看看boot.ptl 文件和boot.asm文件里是否一样哟!

网友H:
恩,学习了,以前中断错误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D:
这么多人都提了意见,不知LZ解决了没?

网友I:
7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E:
也是别人教的

网友F:
用的什么编译器?

楼主(2010-04-21):
遗憾的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