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flash被我刷坏了?

楼主(2010-01-22):
我们使用的cpu是 at91sam9263,flash是nor flash ,型号是sst39vf6401B,使用j-link进行烧写。开始能连上,能正确认出flash ID。
我们烧写了一个引导程序后,重启发现系统未能启动。
然后重新用j-link进行烧写。发现flash ID怎么也认不出了。我们去掉check flash ID选项,cpu能连上。但是在烧写时,报错: write 0x0000eb00 0000eb00 read 0xffffffff ffffffff

怎么办?
难道flash被我烧坏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软件是烧不坏Flash芯片的,是不是接触不良哟.

网友B:
before you program the nor flash ,you must let bms=1.

网友B:
If you have any problem,welcome to talk with me.

My qq:259134942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跟软件版本或者跟盗版的j-link有关?

网友B:
Do you program the flash with SAMBA (J-LINK usb -jtag)?

网友B:
when you program the flash success,
BMS=0, the at91sam9263 run at 0 address.
you can not program the flash,because the program running.

so ,if you want to reprogram the flash,you must set bms=1.

楼主:
我用的是j-link仿真器,软件是Jflash.没有用samba。
直接采用jtag来烧写程序。

楼主:
有没有可能flash被锁死了?

网友C:
是不是焊接不良?

网友D:
sst39vf6401B可没法锁死,更不会锁死到ID都读不出来的,
所以建议先检查硬件和传输是否可靠,比如看看是不是JTAG线接太长了

楼主:
查了资料,有人说“该cpu开始上电的时候慢时钟工作,flash不用管,可以正常启动,读取数据。但是接下来需要立即配置sdram...等控制器,才能正确读取id”

我是先给板子上电,再连接jlink。是否因为慢时钟工作的缘故,导致读写sdram的时序都不对?

网友E:
建议你先不用JLINK了,
采用WIGGLER板,直接进行烧写。
采用BANYAN或者HJTAG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E:
我对JLINK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个目前市场的货质量都不敢太保证。

楼主:
现在还很棘手。
目前情况是这样。
我是用的segger的正版仿真器sam-ice,只不过老了点。
我用sam-ice连接9200,是没问题的。
但是连接9263的时候,读出的falshID均为0xffffffff
很是头疼。

楼主(2010-02-28):
搞定了,主要是重写j-link的初始化cpu序列,就可以了。

网友E:
成了就好了,不知道可否给一个详细的步骤?
以便大家都可以分享?

网友E:
“主要是重写j-link的初始化cpu序列”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F:
用at91sam926x的,既然不用sam-ba。。
真的没法理解。

网友E:
SAMBA有时候功能很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