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可以这样直接对蓄电池充电么

楼主(2010-01-22):
手头有一个24V的恒压直流电源,大概4KW左右,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请问我是否可以用它对24V的蓄电池直接充电(串一个电流表看充电电流大小)?这样做会有危险么

网友A:
当然很危险,刚充电时回路里必须限制充电电流,要充满时应该限制电压不能过高

楼主: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先恒流再恒压?用这种恒压输出的电源看来不行哦

网友B:
可行的,可将电源调到28V, 直接接上去进行无人置守充电。前提是电源必须有限流功能。

网友C:
通信行业的48V直流基础电源的充电,实践中大部分用户就是把开关电源(充电电源)一直定在54V这个浮充电压值,通过控制充电电流一直不大于10小时率(即800AH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不大于80A,限流情况下电压肯定小于54V)来实现的。

当然,蓄电池的充电讲究起来不止这么简单,也要考虑环境温度补偿,长期浮充下的周期均充等等,但实践中确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最高54V、最大电流不大于10小时率来操作的。

网友B:
楼上看来是行家了,蓄电池的温度补偿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显著的,有资料表明,加了温补后的电池组寿命从4年上升到6年,加均衡后的由6年增加为8年,不知道现实中是不是有这么久。

另外,现在的条件好了,不知通讯电源机房的温度控制得如何?如果变化不大,不加温补可能问题倒不是很大。

我在4楼的意见,是基于汽车蓄电池的应用

网友D:
刚看了电视剧《神话》,有一段胡歌在秦朝, 直接切割磁感线发电给手机充电, “牛”人!!

网友E:
加一电阻就差不多了。

楼主:
呵呵,PowerAnts,手头的这个电源确实有限流供能,200A时开始限流,不过这个限流是这样的:当输出电流达到200A时,输出电压24V开始下跌,电流也开始下跌!不是那种输出电压下跌,但是电流可以维持稳定的限流供能。不知道这样的电源行不?还有,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将电压调至比电池电压高一点?

网友B:
你最好提供一下电池的容量,如果容量34-100AH,完全不用去管,直接28V恒压充电,充电电流决难达到200A,当然了,此法充电,电池不能严重亏电,如电池端电压小于21.6V,则需要先浮充达到以后,才能大电流充电,浮充电流一般按0.02-0.05C;这十分容易解决,找一个1R/5W的水泥电阻串入,或去五金店花一块钱买一个12V,35W的射灯串入即可,其冷态电阻约0.25欧,2V压降下刚好发红(大约800度的样子)电阻约1欧。

楼主:
感谢你呀!powerants,以后还请多多指教^_^

楼主:
偶的蓄电池是24V  120AH的!电池亏电算是比较严重了,电池两端的电压只有20V左右,这个时候是不是用一个大功率的水泥电阻串入作为限流,大约电流在1.2A左右先浮充,待电池电压差不多升到24V左右,我再用28V直接接到电池两端,是这样的么?这个时候我担心电流比较大,会严重影响电池的寿命

网友B:
勿需担心,以车载应用为例,一般小型汽车的蓄电池容量为34-60AH, 而发电机的额定输出电流是70-80A,完全是定压充电。
早在80年前,美国科学家就发现铅酸蓄电池在定压充电时,可适时自动调整可接受的最大充电电流,而不析气。
目前市售的二阶段,三阶段充电器,容易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铅酸蓄电池一定要恒流充电才好。其实不然,根本的原因,在于铅酸蓄电池的容量一般都很大,比经济性考虑,不可能给100AH的蓄电池组配一个最大输出可达200-300A的充电器,于是发明了“分段式”充电器。
定压充电唯一的缺点:需要对充电电压进行温度补偿,否则高温会过充,低温会欠充,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蓄电池寿命。

楼主:
呵呵,感谢powerants的热心指点!看来要赶上大师的功力,至少要10载呀,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算是既然了解就了解得清楚一些吧):我用电源直接接到电池的两端,那么刚刚开始电流肯定是比较大的吧,随着充电时间增加,电流也会逐渐减小,如果我没在线路中串联一个电流表观察充电电流,那么我怎么样才可以判断其基本已经充满,谢谢!还有,你说的恒压充电要温度补偿,还真的没听过,呵呵!可否介绍些资料让小弟们学习学习

网友B:
惭愧,俺只不过以前(大约5年或更久了)看过几本UPS与蓄电池相关的电子书。后来老T的书库里也有了,你可去来看。多年不复习了,一些具体的参数不太确切,因此不好给你列出来,模糊记得是-5mV/格/摄氏度,不能肯定。
另外就是到老电源网查找赵铁良老先生与xinyong八路PK的旧贴。

楼主:
呵呵,好的!偶去LOOK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