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段式液晶的驱动芯片

楼主(2010-01-23):
一个新的项目,使用段式液晶屏,因为产品有上传功能,为了上位机软件平台一致性, 主MCU不能更换, 所以我只能增加一个段式的驱动芯片与MCU配合使用,请大家有用过的提供几款型号, 谢谢!

网友A:
如果段位不多的话可用HT1621

楼主:
谢谢tyw呀  找了几天, 几乎把几家大点的厂家都找遍了, 结果发现这类型的芯片好像还真是只有holtek的才有

谢谢!

网友B:
上海贝岭也有兼容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