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或ADS如何将一个二进制文件直接编译到程序里

楼主(2010-01-23):
KEIL或ADS如何将一个二进制文件直接编译到程序里,在程序里直接按地址访问?
看到很多做法是将二进制文件的数据转化成一个数组,放到C文件里,又没有直接将二进制文件直接添加到工程里的?

网友A:
常数通常嵌入在C的源程序中。当然某些MCU和相应的下载系统可以对片内的EEROM独立下载数据。

网友B:
ARM汇编里有个incbin伪指令,专门做这个用的。

楼主:
还是不会用,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网友B:
in .s :
    AREA BL_IMAGE,data,readonly
bootloader
    incbin bootloader.bin

    global bootloader
    end

in .c file:
    extern void * bootloader

    // to write bootlader to NAND
    const unsigned char * p = bootloa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