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从电路中知道这个电容就是旁路电路

楼主(2010-01-23):
譬如模拟电子书上说的:
  三极管NPN,e级间的Re并联个电容接地怎么就是旁路电路了,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电容是屏蔽交流的?还是屏蔽高频的 ?

网友A:
这个电容是通交流的,直流下面无意义。
个人理解这个不是‘通’,而是一个‘定’(电源)
有这个电容时可以使你的输入更‘有效’和输出的阻抗更小。
对于交流(信号)来讲这里可以理解这个电容是短路到地的,因为这个电容一般比较大充电和放电比较慢的原因可以理解是‘定’电压,
昏,表达能力太差,望高手再解,。。

网友B:
1.电容提供了为交流电提供了“后门”,让部分交流电流从电容流入地;
2.高频信号至少有交流分量的,但在这电路中,无论怎么解释屏蔽都说不通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电阻Re并联个电容,作用是什么,不接又怎么样

网友C:
增加高频的增益

网友D: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电阻Re并联个电容,作用是什么,不接又怎么样
引用 楼主:

首先得明白为何要加那个Re,加Re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工作点(如受温度的影响)。但加了Re后,输入信号由于be间串了一个电阻会打折扣。为了消除这个折扣,通常可以在Re上并联一个电容(也称旁路电容),以减小对信号的阻抗(通常信号都是交流的)。

网友E:
是不是旁路电容,得看他对有用信号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C:
用小信号分析
G=VO/VIN=-(RC*Ib*β)/[Ib*rbe+(1+β)IbRe]
rbe很小,VO/VIN=-Rc/Re
并联一个电容,那么对交流来说,Re'=Re||Zc变小,G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样子的才叫有影响?大又叫什么呢,反之呢?

网友F:
交流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有点明白了,那大信号又怎么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指的工作点是静态工作点Q?是不是没有交流输入的时候的工作点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指的工作点是静态工作点Q?是不是没有交流输入的时候的工作点呢?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因为是直流工作点,所以Re对此可以作补偿而旁路电容不会虚弱其作用。

楼主:
虚弱是怎么个理解?看到前面的公式是对的,所谓补偿是什么

网友D:
是削弱(笔误)。因为Re的主要作用是对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点温度漂移作补偿,而在其上并联一个电容不会对直流特性有影响——即不会削弱其温补功能。

网友G:
7楼的哥们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