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这样用是什么原理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3):
你没有负反馈,放大倍数很高。进入非线性区了。等于比较器,当然是方波啦。

网友B: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将SIN信号中,幅度稍大的交流信号取出,并放大整形成方波输出。

网友C:
当输入从大变0时,某一电压使二极管导通,电容上的电压变为0.3V左右,此期间Up>Un,运放输出+;
当输入从0变大时,由于二极管和两个大电阻的作用,C上的电压增涨缓慢,就会出现Up<Un,运放输出-;
自己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你的问题,“我用视波器打运放的两个输入脚,波形是一样的",你图中怎么一个是3.3V输入,一个是正弦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