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音响DIY实操

楼主(2010-01-23):
   准备diy家用音响,先从选材入手。初步入选的是罗母的vol:bd3814fv做音量控制(可以扩展为5.1,性能也还可以)。分立式功放(100-200w)左右,功放每个通道用一块板子,这样互相影响可以做到最小,组合也灵活。做好后还要做ok系统等等。一步一步来吧!我有这个设想,先开个头,欢迎各位讨论、指教、拍砖,有想法大家一起研究,希望做出一整套实用的东西来,不敢说非常高级,也要让我们这些搞技术的觉得完美才是。我想钱是要的,但也不会很多的,应该性价比会做得给市场上买的要高。所投入的反而是时间,就当兴趣吧!
   欢迎拍砖

楼主:
   BD3814的信噪比可以达到115bd,通道串音95db, 失真度0.001%,双电源设计。从电路布局上看,罗母是用心来做这个芯片的。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的推荐吗?

楼主:
现在方案组织阶段,望各位大侠提供意见,如用什么运放、什么电容、功率管、散热如何处理、保护电路有何高见等等。当线路确定了后就可以画板制作了。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没打算加入dir、src、dsp和da吗?全模拟处理?
我们的产品前置用的是ne5532或opa2134。前置的阻容用的也比较普通,电源滤波及隔直耦合用松下或红宝石的电解。电阻用1%的贴片,滤波电容用x7r或npo的贴片瓷片电容。
功放的话,电容用涤纶的,电阻用金属膜色环插件,双电源供电,不用隔直电容。

楼主:
当然要加显示,摇控等,要不也不会选电子vol了,做出来的东西不能不考滤好用,你说是吗?要人性化一点。
ne5532应是比较好的运放,不过不知最近还有哪种比较好的发烧运放型号。opa2134性能如何呢?

网友B:
我是说加数字音频接收/采样率转换/数字音频滤波及音效处理等等.
opa2134噪声比5532大些,但失真度小
你还可以选lme49710或lme49713,不过这个就要贵些了.

网友C:
只是音量控制的话,个人更倾向于用好点的多联电位器,要遥控的话就用电动的,或者自己套个塑料齿轮DIY个电动的:)

网友B:
只是音量控制的话,个人更倾向于用好点的多联电位器,要遥控的话就用电动的,或者自己讨个塑料齿轮DIY个电动的:)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工艺活\手工体力活
不过好像很多胆机都是没有pcb的,都是用导线纯手工连接.连错就查死了.

网友D:
运放 AD827 金封的 电容黑金刚 、红宝石、 ELNA 穿心电容 、WIMA 电容
电阻用DALE的那种黑色的  功放芯片NS的LM47XX 系列的可以考虑 或者是做电子管

楼主:
前置我想采用opa2134的封装形式,可以有很多发烧运放升级。
音量控制个人不主张用电动vol,因为现在工艺技术的提高,很多数控电子vol控制性能可以做得很高了。
音源输入要有多个,包括cd/dvd/收音/蓝牙/aux等等,另外还要加什么请大家推荐。
但音源切换用机械的还是电子的还不确定(高级的电子切换了解不多)。
因为整个系统全部做成的话工程比较大,时间太久了大家都会没兴趣的,所以我想一步步来。先确定音量控制,功放。这样大家利用家里现成的音源就可以有点可以欣赏先。再一步步来完成升级。我想乐趣在于过程吧。
电子管因为手动要求太强了,而且做好后测试性能还有困难,个人认为可以作为以后的升级吧,哪样有个比较会对它理解的更深的。

网友E:
当兴趣业余玩下可以,你连门都未入...能做得出和市场同级产品的性价比的话,可以算资深AV工程师了...

网友F:
导线,别小看这电缆,还有插头,这些是影响音效的重要因素.

网友G:
声色犬马,现在是声,下一次你就会沉迷色了

网友H:
回头也试试去

楼主:

已初步组织好了前置控制电路,请大家多多指教,在工作中找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