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同一个通用管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2个不同的中断

楼主(2010-01-23):
用通用管脚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产生中断没什么问题,请问能否用同一个通用管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2个不同的中断,具体怎么配置 3.0的库,谢谢!

楼主:
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确实可以同时采用,但怎样做到 上升沿时中断事件A,而下降沿是中断事件B呢?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可以用同一个通用管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同一个中断,因为不可能映射到不同的中断向量,所以不能产生2个不同的中断。

楼主:
可以用同一个通用管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同一个中断,因为不可能映射到不同的中断向量,所以不能产生2个不同的中断。
引用 网友A:

确实只能映射到一个中断向量,用软件处理可以产生2个中断事件,已经通过测试,可以产出2个不同的事件。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