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PROTEL DXP画PCB时如何快速在不同层间切换

楼主(2010-01-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烂的软件就不要用了,用allergo吧,skill可以任意定义快捷键

网友B:
最古老的protel都可以定义快捷键……
不过没必要还是用默认的好。笔记本是一个例外,可以定义F11,F12一类的按键作为层切换用。
点左上方的大箭头或者双击菜单,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 在左上方的DXP-----自定义--------命令-------PCB快捷方式---------下一层,下一个信号层,前次显示的层,我分别把它自定义到~,1,2,好爽呀,已经实现了快速切换层了,现在按1切到顶层,按2切到底层!
再次感谢mohanwei!

网友C:
我也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