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ARM中断向量表的动态配置

楼主(2010-01-23):
如题,由于需要在程序中动态的配置ARM中断向量表,但是不清楚具体的操作,在网上也不能找到非常明确的资料,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LDR     PC, Reset_Addr
        LDR     PC, Undefined_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_Addr
        LDR     PC, Abort_Addr
        NOP                             ; Reserved vector
        LDR     PC, IRQ_Addr
        LDR     PC, FIQ_Addr

        IMPORT  Reset_Handler           ;
        IMPORT  default_undefined_Handler
        IMPORT  default_swi_Handler
        IMPORT  default_prefetchAbort_Handler
        IMPORT  default_dataAbort_Handler
        IMPORT  IRQ_Handler
        IMPORT  default_fiq_Handler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Undefined_Addr  DCD     default_undefined_Handler
SWI_Addr        DCD     default_swi_Handler
Prefetch_Addr   DCD     default_prefetchAbort_Handler
Abort_Addr      DCD     default_dataAbort_Handler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default_fiq_Handler
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不过这是异常向量(也有称为一级中断向量的),二级中断向量机制是由ARM提供的VIC模块实现的,在很多芯片资料提及到了如何使用。

网友B:
easy

弄清楚原理,很好弄

网友C:
开MMU,动态修改映射到物理地址0的 虚拟地址即可,
这个虚拟地址可变,并且可以多个映射到一个物理地址,实现动态映射。嘿嘿

楼主:
小弟现在遇到问题是怎样让两个独立ADS工程运行在同一个芯片上,我用的芯片是LPC2136,不知道大家能给点参考方法否?我现在用的方法是直接使用指针从第一个区跳转到第二个区,但当程序进入第二个区后芯片就死了。

网友B:
链接文件里边配置下运行地址和存储地址

如果运行地址不正确,PC无法得到正确的值,程序当然是无**常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的中断映射上边,当我在第二个程序区产生中断的时候,程序则不知道跳转到何处去了,怎样控制第二个程序区的中断呢换句话说就是中断映射?

网友B:
920T的ARM中断入口有两种放法,在协处理器里边配置的,第一种放法是放在0地址开始,第二种是放在0XFFFF0000地址开始的地方

当然这两个地址是给CPU认的,CPU直接认识的只有虚拟地址

开启MMU,建议选取高端地址放中断向量,然后配置映射表,将中断放置地址映射到你的物理内存中,同时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将你的中断向量表通过copy放置到你0XFFFF0000映射的物理内存位置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程序,应该是ADS的另一个工程吧

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一套东西弄俩工程来做了,不嫌麻烦么?

难道是把中断向量表单独用一个工程来编译?!

网友B:
向量中断就那么几个

那些扩展中断,其实都是共用的IRQ,扩展中断产生后,如果响应的话,顺序是,先跳入IRQ服务程序(硬件操作,中断控制器先压栈,然后置PC),在IRQ服务程序里边读INTOFFSET获取中断号,然后计算出扩展中断的入口,压栈,然后再跳入扩展中断服务程序(这次跳转就是软跳了,是靠软件中执行跳转指令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