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神仙指点,本人多谢了

楼主:
附件是超声波美容仪的原理图,频率是1MHZ,该图是我抄板的,里面的波形是我测试的。请问:
1:FET3,FET4,IC8,IC1,IC4,,IC7,FET1是什么元件,原理图上这些元件的型号是IC表明的标识,网上查不到,有劳各位了。
2:如果改为5MHZ的频率,是否只要改驱动,线圈T1不变可以吗。

Ultrasonic Beauty Apparatus波形.rar

网友A(2010-01-23):
还是直接贴图吧。

楼主:
图很大,再说我都不会贴图,不好意思,有老各位了

网友B:
fet3为mos管控制总电源的开关
ic8为升压ic产生5v电压供给超生波发生器,超声波的频率有可能是固定的,有可能由l4、c38决定。
fet4为mos管,由cpu或振荡器控制产生10v电压t1.4应该是10v输出可带载,并且应该有电压反馈用于控制10v电压的恒定,当然如果是恒流的话也可以不需要。
运放就是用来采样10v输出的电流的。按此来看应该是恒流源输出。
但是此电路看不出恒流电源的作用,后半部分电路不全。

楼主:
多谢4楼的分析,还有哪位神仙出来指点

楼主:
很少神仙出来指点,是因为问题笼统复杂还是问题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