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块PSOC的EVT0023的触摸DEMO

楼主(2010-01-23):
我这两天想了很多办法折腾它,它一直都很稳定的工作。

1、戴一个不太厚的单层棉手套触摸它,响应很好
2、用软毛刷粘水不断的乱刷,也没什么误动作
3、用水枪喷水,也OK
4、使用EFT干扰电源端口,一切安康
5、使用大功率的火花枪在旁边产生电击火花,VERY GOOD!
6、使用静电枪做ESD测试,一切都好
7、使用高温、低温油冲刷,NO Problem
8、使用几个手机干扰等也没问题(没有更大功率的无线发射机器)
。。。。。。

在此表达一下CYPRESS触摸方案设计者的无限敬仰!佩服佩服啊。。。

哈哈,同时也测试了其它一些家的方案,俺得到的结论是:目前我接触到所有触摸方案中,仅有CYPRESS的方案可以做产品用,其它家的嘛,都通不过这些折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有把女人变成男人,把男人变成人妖的决心啊。。。。。

网友B:
SONIX的触摸也还可以,我们把他应用在笔记本上面了

楼主:
LS的,SONIX是标准品还是自己写代码?!

如果是标准品,来点资料和样品,如果有评估板就更好了。

网友B:
是标准品,使用SONIX的库就可以.

网友B:
但是触摸库完全是加密的,我们也看不到,对外只留接口,资料就是怎么使用这个库,其它的也没有
不好意思,我现在也没有样品.

楼主:
既然是标准品,怎么又要什么库干什么?

还是用MCU做的把?

网友C:
叶总能不能留个QQ什么的

小弟最近也在倒腾触摸按键~ 有些问题想沟通下~

楼主:
叶总能不能留个QQ什么的

小弟最近也在倒腾触摸按键~ 有些问题想沟通下~
引用 网友C:

俺只个工程师。。。

KEYTOUCH,我也只是刚开始测试几个方案看看效果如何而已,所以,估计帮不了什么。。。

网友D:
LZ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个DEMO和cypress的对比一下.
我们的产品在家电这一块,客户经过严格测试. (FET >4000, 传导测试打标 ,抗射频方面手机是小一十 )效果比cyprss的要好.

网友D:
LZ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个DEMO和cypress的对比一下.
我们的产品在家电这一块,客户经过严格测试. (FET >4000, 传导测试打标 ,抗射频方面手机是小意思。客户很多是直接用5W的对讲机来试 )效果比cyprss的要好.

或者约个时间我们拿我们的全套DEMO去拜访一下。保证可以提供比cypress价比更高的产品.

www.wincomtech.com
lsq@wincomtech.com
李工

楼主:
已发站内短信,请LS注意查收。

网友B:
有库留出来的接口可以方便你对这些输出来的按键信息做各种应用啊

网友D:
LZ昨天发的短信息没有收到。能否给个联系方式

www.wincomtech.com(触摸芯片)

李世强
lsq@wincomtech.com

网友E:
国内的方案能说价格比CY的便宜这个绝对可以相信
但是说到触摸技术绝对比它的好的话,那就有点……
不过,祝你成功  呵呵

网友D:
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研究触摸感应技术了, 提供的芯片可以说绝对不会比cy的差,至于原来的QT, 晶格,还有sonix 可以说只要客户进行可靠性的严格测试,都会被我们刷下来。

  cypress深圳目前的经理是我们老板别的公司的老同事.前段时间元旦还一起吃过饭.他还很奇怪在家电上到处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他们的业务做成的单却很少。当然他们的总出货量比我们的大,没办法,有些大公司做生意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可以说家电这块的客户我们是比他们多不少。而且我们没有走低价路线。这个东西性能不可靠价格在低也没用。

  如果有兴趣欢迎交流。 www.wincomtech.com

楼主:
太贵了就没必要用你们的了,还不如直接CY 。。。

网友D:
价格我们不会比CY的高,而且我们是专用芯片不用自己编程.生产也较方便.

网友D:
叶工: DEMO板和样片收到了吗?

楼主:
没有呢,什么快递?单号多少?!

网友F:
哈哈,都这么神奇?
一时技痒,上个视频PK一下:
(建议开音箱,可以听到按键触发的蜂鸣声,更直观)

http://www.tudou.com/v/ZfxbExoQnBg

楼主:
呵呵,服务器屏蔽了土豆网。

看不到,,,

网友F:
呵呵,服务器屏蔽了土豆网。

看不到,,,
引用 楼主:

这下杯具了,回家看吧。;P

楼主:
电话咨询了一圈,似乎目前能把水问题处理好的不多 。

网友F:
电话咨询了一圈,似乎目前能把水问题处理好的不多 。
引用 楼主:

俺那个可以用洗澡的莲蓬头对着冲,还能按键,信不?:)

当然,你如果要把整个面板泡在太平洋里,那估计是没办法。。。。

网友D:
叶工:
收到DEMO板后有问题请电话或email联络。
DEMO板是9V以上直流输入(板上有78L05)

www.wincomtech.com
李工
lsq@wincomtech.com

楼主:
叶工:
收到DEMO板后有问题请电话或email联络。
DEMO板是9V以上直流输入(板上有78L05)

www.wincomtech.com
李工
lsq@wincomtech.com
引用 网友D:

DEMO已经收到,也测试过了,有一些问题,电话联系把。

楼主:
匠人有没有试过戴手套操作?!

楼主:
呵呵,个人感觉距离CY尚有一段差距。

网友F:
匠人有没有试过戴手套操作?!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手套?

楼主:
薄薄的布手套。

匠人用PSOC做的还是自己用EMC等什么做的?!

楼主:
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触摸的东西,个人感觉如果不能做到灵敏度自动动态调节,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不大。

现在拿到的几中ASIC的触摸芯片,都需要自己根据板厚和材料等,通过外接一个电容来调节灵敏度,我个人感觉这样的方案应该都有问题,都很难真正的被批量采用。

我分析了我手上的那块PSOC的DEMO,并没有见到有什么外接电容来调整灵敏度,那么很可能是在PSOC内部通过软件在动态调整,所以它在有水我无水,水多点,水少点,板厚点板薄点都影响不大。

如何做到自动动态调整灵敏度,感觉这才是CY的核心技术。

基于过去的那种张弛震荡的方式和类似MICROCHIP那种依靠AD内部的采用电容实现的方案,估计都是有很多弊端的,因为这两种方式,估计都是不可能实现自动动态调节灵敏度。

呵呵,以上发言欢迎匠人指正。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指正”不敢当,不过可以相互讨论一下。

关于你说的自动动态调节灵敏度。我觉的从理论上来看是不可行的,从实践上来看也是没必要的。下面分别论述:

1、从理论上来看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不管是用硬件还是软件的方法去实现,也不管是用张驰震荡方式还是用ADC方式,都需要设立这么个阀值,这个阀值就是判断触摸按键是否按下的标准。如果这个阀值定得过低,灵敏度提高了,但是会误触发;阀值定得过高,防止误触发但是灵敏度自然要牺牲一些。灵敏度和稳定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当然现在做得好一些的方案,都会设法把这个阀值做成所谓“动态”的,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适应宽范围(从薄到厚各种材质)板材,而是为了适应漂移(温度或电源电压)。

2、从实践上来看也是没必要的:原因在于对于具体的应用来说,面板的材质和厚度以及触摸按键的面积都是确定的,没有必要采用很宽范围的“自动动态调节灵敏度”。

当然,象有些方案,采用电容来调节灵敏度,确实很不方便。我比较喜欢跳线分级方式。

我觉得衡量电容式触摸键产品性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如果有水或其他液体覆盖到触摸面板时,触摸键是否会发生误触、串键、迟钝或失灵现象,业内俗称为“防水性能”。

楼主:
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假设以ADC方式测量电压,有键时电压低,无键时电压高。
如果我们把阀值设置为下限60,上限80,
有两种外界条件A和B,在A条件下,按键按下后的AD值为55,无键按下为85。
我的问题:在B条件完全有可能出现按键按下后的AD值为65,无键按下为100这种情况,通过计算两者的变化差值来判断按键状态还是直接以60和80这两个绝对数字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这两种方法应该是前者更合理把?!

网友G:
自动动态调节灵敏度,当然是最好,如果做不到自动调节而可以每个按键进行软件调节,也不错。如果只能用改电容的容值来调节灵敏度,就很麻烦,特别在量产的时候。

曾经用过STM8的RC触摸软件库,还可以,至少可以对每个按键进行软件调节灵敏度;但防水没有试过。

网友D:
这两个思路没有什么区别,实际处理时会比这个复杂得多。

网友D:
IJK说的STM8好像是ST购买了QT1080的核心后搞的东西。感觉技术还比较初级,防水和抗干扰都有不少问题。

网友F:
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假设以ADC方式测量电压,有键时电压低,无键时电压高。
如果我们把阀值设置为下限60,上限80,
有两种外界条件A和B,在A条件下,按键按下后的AD值为55,无键按下为85。
我的问题:在B条件完全 ...
引用 楼主:

对,当然是前者更好。也就是说,应该判断差值(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现在做得好的,应该都是判差值了吧?)

网友F:
这两个思路没有什么区别,实际处理时会比这个复杂得多。
引用 网友D:

不同意前半句,同意后半句。呵呵

楼主:
既然同意我判断差值的说法,那么就继续我的疑问,因为问题需要结合图纸,所以稍后奉上问题 。

楼主:
先上一个个人理解的触摸检测简化示意图,请问是否正确?!

网友F:
关于灵敏度的调节方式

专用芯片一般采用以下3种方式
1、通过电容来设置,优点是可以调节单个按键,缺点是不方便
2、通过跳线来设置,优点是非常方便,缺点是个别按键单独调整比较麻烦(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3、提供专用串行接口,允许设计用户设置阀值。优点是精细调节,缺点是需要太专业

如果是非专用芯片,那就更灵活了,设计者自己在软件中怎么折腾都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呵呵。

------------------------------------------------------------------

关于专用芯片,有些也是内置程序的,只不过是掩膜了,就对外称专用芯片了。(其实这个并不是应用者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

网友F:
先上一个个人理解的触摸检测简化示意图,请问是否正确?!
引用 楼主:

呵呵,没看懂你那两个按键。

其实电容式触摸键检测的本质就是电容检测而已。

所以任何图纸都要和检测程序(步骤)结合起来才看得明白。

楼主:
呵呵,S1合上、S2断开,VCC对C1充电,S1断开、S2合上,C1对C2放电

对否?!

网友F:
是不是应该有些电阻二极管之类才行?

楼主:
为了看着方便,都简化掉了,只是简单示意,描述原理而已,肯定不是完整的等效图。

楼主:
例如C1、C2的放电通路就没给出来,呵呵,示意嘛,能大致把原理说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F:
例如C1、C2的放电通路就没给出来,呵呵,示意嘛,能大致把原理说清楚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呵呵,关键的都被你省略了。。。。。。

楼主:
呵呵,我想要示意的过程描述如下:
1、S1合上、S2断开,VCC对C1充电,充到一定程度后S1断开。
2、S1断开、S2合上,C1对C2放电,待C1、C2电荷平衡后启动ADC进行电压转换。
3、假设C1为15PF,当手按下后,人体的等效电容15PF,即C2=15PF
4、此时无键按下时AD转换值为1024,有键按下时AD转换值为512,两种状态的偏差为512
5、如果按键上有水,则C2相当于被放大,假设此时等效电容为150PF,则此时无键按下时ADC转换出的值为1024,有键按下时为930,两种状态的偏差为94
6、则很明显,第二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因为此时很难判断这个差值和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了。
7、我要想问的问题是:能不能通过某种办法实现,不管有水没水,都能让C1、C2基本匹配,从而得到最大的差值。这也就是我想要说的实现灵敏度可调的原因。

楼主:
呵呵,各路神仙都上来放法宝把,我的问题问完了。

网友F:
7、我要想问的问题是:能不能通过某种办法实现,不管有水没水,都能让C1、C2基本匹配,从而得到最大的差值。这也就是我想要说的实现灵敏度可调的原因
引用 楼主:

很有创意的想法,不过不太好实现吧?

有点误入歧途的感觉……

楼主:
呵呵,既然被评价为很有创意,那至少说明,这个想法想要实现的目标还是很有价值的,至于能不能实现,我们再讨论哈。

呵呵,个人感觉,这个想法的本质就是能做出一个一定范围内可调容值的电容出来,当然不可能是无穷范围了,能做出一定范围,例如10PF~200PF,估计这就够了把?!

PSOC的那种调制充电的方式似乎是可以实现的,呵呵。

楼主:
如果把C1搞得大一点,然后通过控制S1的开关次数向C1充入一定的电荷,请注意: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说必须把它充满。

那么C1和C2的电荷平衡后,能不能通过调整ADC的VREF来‘曲线救国’呢?

匠人JJ明白我的‘瞎想’了吗?!

楼主:
强烈呼吁各位模拟电路的高人都上来把脉。

网友F:
水的干扰是很杂乱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电容值哦。类似于干扰杂波(噪声)。
即使你能制造出这么个可调电容,这个电容还要能够快速跟踪噪声,这样才能起到“抵消”的作用,否则说不定还起到“加强”作用

楼主:
水的干扰是很杂乱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电容值哦。类似于干扰杂波(噪声)。
即使你能制造出这么个可调电容,这个电容还要能够快速跟踪噪声,这样才能起到“抵消”的作用,否则说不定还起到“加强”作用 ...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很对,制造出的这个可调电容也是在‘实时’调整的,如果把有键和无键两次转换看成一组的话,它的作用就是把每组的数据都尽量拉到一个‘匹配’出的最大差值的状态。因为每组转换的速度都很快,如果转换的速度远远高于水的干扰带来的电容的变化速度的话,是不是可以抵消呢?!

呵呵,俺这也就是个‘瞎想’,能不能行得通,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动手实际做过这类东西,只是看原理的时候,感觉如此这般的话,岂不是很好啊,匠人JJ,你要帮俺想办法,不要光泼冷水啊,俺又不是那触摸按键,不要做泼水实验的。

网友F:
呵呵,不是为了泼你冷水哦。

但是你提的方法确实不具有操作性。——不好意思,又泼了一回冷水。哈哈

网友H:
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触摸的东西,个人感觉如果不能做到灵敏度自动动态调节,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不大。

现在拿到的几中ASIC的触摸芯片,都需要自己根据板厚和材料等,通过外接一个电容来调节灵敏度,我个人感觉这样的 ...
引用 楼主:

叶工,自动灵敏度调节以及环境自适应并不复杂。防水是比较有难度的。这块CY的板,我们测试下来效果并不佳。对讲机一靠近就挂了,防水效果好像也一般。CY有做得很好的触摸应用,但这块板可能还算不上好的。

楼主:
呵呵,怎么不具备操作性呢?

实在不行,可以通过外接几个档次的电容,然后通过内部的多路开关切换选择不同的电容来实现匹配,这难道也没有意义吗?

呵呵,如果这个也没有意义的话,那确实讨论这个匹配没太大意义了。

楼主:
叶工,自动灵敏度调节以及环境自适应并不复杂。防水是比较有难度的。这块CY的板,我们测试下来效果并不佳。对讲机一靠近就挂了,防水效果好像也一般。CY有做得很好的触摸应用,但这块板可能还算不上好的。 ...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两、三年前获得的一块DEMO板,因为最近越来越需要用上这个,所以把它扒出来了,肯定是比较老的DEMO了,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东西,我拿到的几种其它ASIC做的DEMO,测试下来比这块DEMO还差了很远。

前段时间,其他工程师使用HOLTEK的一款ASIC做的触摸产品,问题多多,呵呵,肯定是失败,无法向客户交代了。

网友H:
我叫王工准备一个CSM2的板子给你测试下。

网友E(2010-07-14):
看来楼主是有把女人变成男人,把男人变成人妖的决心啊。。。。。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强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