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击键盘时,键盘通过PS2传输线的辐射能被接收还原吗?

楼主(2010-01-23):
(无正文)

网友A:
传输线辐射非常低,一般几乎无法接受到,故没所谓还原可能。

网友B:
LZ想拦截键入信号吗?
可做一个PS2接头,一头插键盘,一头插PC的PS2口,这样就能拦截键入信号了

网友C:
显示器的更容易拦截。几米的距离吧。

网友D: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可以
发现过这样的间谍工具

网友E:
近距离高灵敏度接收下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在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谁作出这样一个设备,那么对付这种间谍设备的方法更加简单——伪装或者欺骗;所谓伪装就是键盘和计算机双方增加一个软件协议,把传输的键值转换成另外一个按键的键值编码;所谓欺骗,就是在键盘上做一个发射键值编码的电路,其EMI强度超过键盘线的辐射强度,但是其发射的按键值不是当前按键的,而是随机的。
    如此一来,向通过键盘的EMI侦听按键信息,付出的代较远超过防护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这种侦听设备就不具备开发的价值。

网友A:
注意:别说键盘电缆可能是带屏蔽层,因键盘本身是无电源的,其电缆上的电流总和几乎是零。那玩意儿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