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上标元件名称

楼主(2010-01-23):
(无正文)

楼主:
效果如这个图 我是BMPTOpcb做的,但如果很多小的字体这样显示的话 全部一个一个做很麻烦 字小的话效果还不好。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不好意思 这个软件不熟

网友B:
什么软件?

网友C:
双击选中 “RS485” 出现属性菜单,分别设置:Height Width Font

网友D:
这个dxp以上版本可以,99se不行。

楼主:
to 楼上2位

DXP 下试了下 确实可以
谢谢

网友E:
10分正确

网友F:
或许99SE可以做的到..

1:单独做个你要的字符的PCB,放好字,调好大小,导出成DXF文件,
2:用AUTOCAD打开DXF文件,选中文字,调用"解散",保存成DXF
3:新建PCB,导入处理好的DXF文件.
4:围绕字符铺铜(与字符同属信号层.间距调整到最小.),解散铺铜.
5.把铺铜及字符转到你要的层...

PS:可以跳过1,直接在AUTOCAD中编辑你要的字.或图形....很久没有操作P99SE了..电脑里没有PROTEL了.谁能帮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