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AC220V,这样做行不?

楼主(2010-01-23):
先用桥整流成脉动直流,而后滤波,电阻分压,用带AD的单片机采样。

网友A:
先用变压器将220V降至安全电压,如24V。然后再整流,滤波,分压,AD。

网友B:
告诉楼主一个叫“互感器”的东西

楼主:
谢楼上二位,这些用过,只是成本要再降,所以才另想办法。最开始就是用的互感器做的。

网友C:
对啊,用变压器啊,不会用不起把,现在铜也不贵。。。又安全又省事

网友D:
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电压可能不稳

网友E:
好帖子
我想用电流互感器测吸尘器开启与否 不知道怎么设计能合适些 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下小弟

网友F:
原理可行,但这样电路是热底板,不安全,有触电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