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测AC0-220V的频率?

楼主(2010-01-23):
最好做到全程。频率高达1K以上。

网友A:
电压为零是不可能测量其频率的。楼主写 AC 0-220V 显然过分了。
要信号电压较高和相当低时都能够测量其频率,必须对信号进行限幅。假定要求AC 5-250V 都可以测量,那么可以用两个二极管反并联,再串联一个电阻,接到信号源上。反并联的两个二极管两端电压不会超过1V,实际上,对小电流的二极管不会超过0.8V。电阻要能够承受250V电压。
频率1kHz以上信号,可以用单片机对其计数来测量频率。

网友B:
用频率计测量,困难吗?

楼主:
谢谢2楼!
这样检测外部AC就要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相连,可能不安全,同时交流的一端也要和单片机地连接,这样是否会有损坏系统的可能性;如果中间加光耦,第二问题就出现了,光耦导通需要一定的电流,这样算下来,外扩的电阻的功率又会很大,如果多加几个电阻来分散功率的话倒是理论上可以的,不知际上可行不。

网友A:
4楼:
怕不安全,别用光耦,用个电压互感器,其实就是变压器。市场上到处都有,最小的几块钱。
这种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是按照50Hz220V设计,但工作到1kHz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