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加个电阻再接地,有何用途?

楼主(2010-01-23):
如题

网友A:
抬高输出电压?一般用二极管可以。
接电阻反而使输出电压更不稳定。

楼主:
多谢哈,我不太懂,这是买来的一个稳压器拆开来抄过来的电路

网友B:
78xx其实就是317+2只电阻。

网友C:
78xx其实就是317+2只电阻。

内部电路真的是这样的?

网友D:
这种非正规化的设计还是少用为妙!

网友E:
78xx其实就是317+2只电阻。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这种说话。7805的接地脚电流在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不同厂家的更是差别巨大,所以1k电阻上的压降也会不同,这和LM317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样接必然会严重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F:
这种接法  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