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线原理怀疑电热痰辐射危害

楼主(2010-01-23):
无线电的天线原理说:
当导线的长度 L 远小于波长 λ 时,辐射很微弱;导线的长度 L 增大到可与波长相比拟时,导线上的电流将大大增加,因而就能形成较强的辐射。

那么普通电热毯上的电流信号频率应该是50HZ左右
它的波长是=V/F=300000000/50=6000000=6000公里
而电热毯的线不过几米,应该说 辐射非常弱
那为什么有非常多的人和**说,电热毯的辐射对人体影响非常大。
还是我的理解方向是不对的?
静待高人说明。

网友A:
辐射无处不在,220V工频辐射对人体来说几乎没什么危害。类似东西怕的倒是绝缘性如何。

楼主:
前面又查了下资料:
Biot-Savart定律 毕奥-萨伐尔定律
电流元 Idl 在空间某点P处产生的磁感应强度 dB 的大小与电流元 Idl

的大小成正比,与电流元 Idl 所在处到 P点的位置矢量和电流元 Idl 之

间的夹角 的正弦成正比, 而与电流元 Idl 到P点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也就是说通电导线的周围是有一定磁场强度的,一般电热毯功率一般是50W,或者2路50W

电流大概是0.25A的样子,

据有关资料介绍:普通电热毯工作时产生100-190豪高斯的电磁波辐射,而我国及世界诸多发达国家环保标准规定人们居住生活的环境电磁波辐射强度不得高于2豪高斯,可见普通电热毯电磁波辐射强度已超出国家标准几十倍至100多倍!

网友B:
楼主别听那些忽悠了。所谓“有关资料”,绝大多数是胡说。

网友C:
:P但是 电热毯俺还是不用的!

网友D:
50Hz的工频辐射在工业化地区是非常普遍的,除非你躲在电磁暗室里否则无法避免被辐射,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辐射有害。

网友B:
楼主要是怕50Hz工频的辐射,有个好办法。
直流不可能有什么辐射,对不?
220V用四个整流二极管构成桥来整流,再加个滤波,就成直流了,接上电热毯,不可能有什么辐射。
这么个几十W输出的整流滤波电路,对电工来说,容易吧?
搞个可调输出的稳压电源,还可以调温。
然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网友E:
220V用四个整流二极管构成桥来整流,再加个滤波,就成直流了,接上电热毯,不可能有什么辐射。
从安全考虑,上述方法还是可以的。整流桥由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F:
呵呵,关键就是这个“有关资料”、“有关专家”之类的,让你摸不着头脑。

网友G:
不能说50Hz的工频就没有辐射,至于传输当然不能光看天线原理,而是主要靠分布电容、电场极化。

比如人走到较低的高压线下时会有种头皮发麻、寒毛竖起来的感觉,这实际上就是由于分布电容、电场极化造成的空间电位不同,不同高度、位置之间有电位差,就会有微弱的电流流过人体,特别是在电场极化下毛发带电,所以人能够感觉到。

而电热毯,由于220V直接接入,两极之间也必然会有很强的电场,而人躺在上面还通着电的话,由于距离那么近,分布电容较大,当然也会有电流流过人体。
——很明显,这种传到是分布电容的直接耦合,而不应该用天线原理当成无线电波来分析。

网友G:
至于微弱电流流过人体,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个就很难来说了,或许适当电流和波形能让人感觉很舒服、甚至有电疗作用,但是谁知道感应的(分布电容耦合)这个电流大小到底合不合适呢?

人体是个很微妙的平衡系统,神经信号也是通过微弱的电脉冲来传输的,但是那个数量级相对于感应电场来说那就太微弱了。
我们想想把个处理很微弱信号的电路丢到电场下会有什么效果呢?或许什么变化都看不到,也或许感应信号让器件乱动,更强点也可能让元件饱和、甚至损坏,这谁知道呢?
至少,给睡觉中的信号系统加点外部骚扰能够影响到休息中有点可能吧?:)

——呵呵, 没有最扯,只有更扯,上面只是老x的胡乱联想,纯属胡猜瞎想,切勿当真哦~:P

网友H:
楼主,你周围的各种输电线路的辐射比电热毯强多了,不要躲了,没地方躲

网友I:
那些商业化的宣传不要当作科学。50Hz的工频辐射已经遍布全球,也没见人类的平均寿命降低。电热毯的磁场是非辐射场,即便是这一点非辐射场,在绕线的时候也是可以采用无感的绕法让他降低到几乎等于零。
    电流流过人体产生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发热作用,强电流的情况下,人体内沿电流路径上组织器官严重烧伤,所以遭电击的伤员要立即送往医院的烧伤科;另外一个作用是影响神经系统的传导,一个例子就是抓住带电体而触电的人虽然努力想摆脱带电体,但不由自主地越抓越紧。
    如今的商业宣传为了利益,什么谎言都可以编造,最典型的比如孕妇防辐射装,顶多就是在布料里面夹几根金属丝,就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一星半点的方辐射能力都没有。我老婆**的时候,我就没给她买防辐射装,告诉她完全不用担心所谓的辐射,冬天仅可以放心的使用电热毯。什么100-190毫高斯的磁场对人体不安全,扯淡扯得简直不打草稿,地球磁场都有400-500毫高斯。你说地球磁场是静磁场,那么太阳风暴到来的时候,地球磁场剧烈变化,动辄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这都几十亿年了,人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怎么就算有害呢?

网友B:
过去医院里放射科的医生穿的防辐射橡皮围裙,是含铅的,重得要死。那是真正的防辐射装。
即使如此,放射科医生也要经常查白血球。

网友J:
很多时侯,“专家”是商人的雇佣机器,尤其在日用,保健领域,有时在工业领域也会有。

有时博士也上当,更何况百姓?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甭活了,光也是电磁波

网友L:
我在图书馆看见过一本厚厚的关于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那里面说的全是科学论证,是老外写的,所以很肯定说是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我根本不敢看,因为我根本就不可能再转行了,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大学必定选择工商管理之类的学科而不是电子

网友M:
照楼主的说法,电源变压器的尺寸不是要达到6000公里??

网友I:
to 18楼:
      这样一本书,你都不敢看,怎么就轻易地接受了一个观点呢?你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其实你大可以放心的看看他的书,看看他所谓的危害,是什么条件下,多大的辐射剂量,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再考虑一下,你生活工作的环境会不会达到这样的条件,有没有这样大的辐射强度。
     如果你兴趣再浓厚一点,还可以看看他采用什么样的实验手段,用什么样的逻辑来作判断,其中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作完这样的阅读,再来考虑你是否接受他的观点,或者接受一部分观点。
     不要以为科学的论证就是正确的,有很多科学家的观点在当时是多么的权威,而若干年后照样被推翻,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到如今还剩多少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M:
to 18楼:

哈哈,学工商管理,每天打N多手机——辐射;用复印机——电离辐射;敲N多文件,面对电脑——辐射!

你还是搞电子把,我们虽然制造辐射,但是吃辐射最多的却不一定是我们。

网友N:
我晕,典型的断章取义。
电热毯的导线,并不是普通的导线,说它是导线的同时,也是负载的一部分。所说的辐射,嘿嘿……

所说的辐射和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磁场,两码事。

网友L:
to 18楼:
      这样一本书,你都不敢看,怎么就轻易地接受了一个观点呢?你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其实你大可以放心的看看他的书,看看他所谓的危害,是什么条件下,多大的辐射剂量,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再考虑 ...
引用 网友I:

我是真的不敢看啊,我也希望那作者是瞎编的,书里面涉及的东西好多,有血液,大脑等等,,,我好怕,
我现在每天要对着频谱仪测试RF功率,调试各种高频开关电源,拿着静电枪测试EMC,我真不知道这些会对我身体以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只能一直把自己麻木直到能转行为止,其实现在挺羡慕那些文职工作,虽然可能工资低,工作单调,但起码可以安心享受生活啊

网友D:
楼上过于焦虑了,这反而对身体的害处更大。

网友O:
呵呵 有点意思

网友P:
过去医院里放射科的医生穿的防辐射橡皮围裙,是含铅的,重得要死。那是真正的防辐射装。
即使如此,放射科医生也要经常查白血球。
引用 网友B:

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