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天STM32相关资料,它是否不带EEROM的呀?

楼主(2010-01-23):
看了几天STM32相关资料,它是否不带EEROM的呀?
还是可能用其他办法解决呀,不外扩芯片。如果有,兄弟们指点一二噢

楼主:
还有宏assert_param 如何把它去掉呀? 我是用Keil uVision3 STM32自带最新库做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自行解决了,第二个还是没有找到办法,接着找

网友A:
编译的时候使用Release模式可以去掉assert_param 。

楼主:
谢谢香版主,那怎么设成Release模式呢?

网友B:
IAR:在IDE左边的Workspace窗口的顶端,有个Debug,后面的下拉菜单拉出来,可以切换到release。

KEIL:一般在工具栏旁边,也是有个Debug,后面的下拉菜单同样可以切换到release。

但是以上都基于,这个项目发布时,就设置好了Debug/Release两个版本。一般ST发布的例程库都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用户自己使用库文件建立的项目,根本就没有Debug/Release一说。在<stm32f10x_conf.h>中,注释掉“#define USE_FULL_ASSERT    1”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不看库代码是不行的。
在<stm32f10x_conf.h>中,注释掉“#define USE_FULL_ASSERT    1” 正解!:handshake

“编译的时候使用Release模式可以去掉assert_param 。” 把我找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