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问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3):
EC3、T2和EC4、C1构成滤波器,抑制电源的共模噪声。
D2显然是错的,把输出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D2能够短路吗?D2是否是防过压保护作用的呢?我再问一下,EC3和EC4都是滤波,为什么EC3和EC4的容量不一样呢,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D2在图中是正向,5V电压肯定能够将其烧毁。
如果板上有这么个元件,估计是画反了。

EC3较大,是因为电源输出中有共模噪声,也有差模噪声。EC3将差模短路掉,故选得较大。
EC4和C1,主要是为负载提供低阻抗通路,这样才是电压源。两个电容并联,是因为电解电容往往寄生电感较大,对高频有一定阻抗,C1寄生电感很小,高频时主要靠C1提供低阻抗。
该电路,如果与EC3也并联一个C1这样的无极性电容,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好,感谢感谢!

网友B:
恩!
斑竹正解!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互相取舍!

网友:
弱弱问一个:EC3将差模短路掉,根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