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这是怎么了啊

楼主(2010-01-23):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使能程序错误?

网友B:
芯片使能程序错误是肯定的,为什么呢?

网友C:
可能是熔丝位设置错了,必须选择了外部晶振,结果AVR 还没接外部晶振。就会出这样的错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可以接一个外部晶振(不知道你选的低速晶振还是高速晶振)试试。

网友D:
检查芯片的ISPEN是否为0

网友E:
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F: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G:
检查连线和熔丝位。

网友H:
就是说你的目标芯片没反应

网友I:
和电脑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