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1问题

楼主(2010-01-23):
哪位大侠能给我一个USART1用作异步通信UART的例程,我调试了蛮久,还是有错。
我的程序是:谁能帮我找找哪里有问题!或直接给我一个例程吧,太感谢了~~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ini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USART_CLOCK_INIT
    /* USART_ClockInitStruct members default valu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IT init
  USART_ITConfig( 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网友A:
STM32固件库中有例程。

网友B:
你的串口管脚的时钟初始化了吗?管脚的功能定义初始化了吗?

网友C:
什么错误,数据不对吗,注意下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D:
是完全收不到数据,还是数据不对,如果完全收不到,肯定是寄存器配置问题,如果数据不对,肯定就是波特率了

楼主:
是完全没有数据。一设置完USART1的功能寄存器就跳进了中断,然后要么就死在里面,要么出来了之后,就没反应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全部的设置都在上面的了、。

楼主: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啊,我的ARM能接受数据,但是,发送的数据电脑接收不到~~

网友E:
那你示波器看看发送引脚上真有数据发送出去么?

然后看看连接PC的cable好不好?

最好看看,PC上接收数据的小程序,比如HyperTerminal之类的,配置正确否?

网友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cd.h"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TxBufferSize   (countof(TxBuffer))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 Private variables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8 TxBuffer[] ="Buffer Send from USART1 to USART2 using Flags";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8 RxBuffer[TxBufferSize];
u8 TxCounter = 0, RxCounter = 0;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 = FAILED;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u8 index = 0;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void LcdShow_Init(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u8 getdata;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LcdShow_Init();

/* USART1 and USART2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getdata=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USART_SendData(USART1,get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D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SART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TIM2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 (PD.05)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PD.06)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8 -- PC.11 as Output push-pull  : COM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_RX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2, 0);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720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void LcdShow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DISABLE);
  /* only counter overflow/underflow generate U interrupt */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2,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网友F:
我刚试过的,电脑发送什么数据,就会收到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