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怎么做220v电压采样的?

楼主(2010-01-23):
能不能给个比较稳定的电压采样电路啊。用隔离变压器和用电阻的能不能各举出一些图看看啊 。 小弟目前负责一个电力中功率因数检测的项目。mcu需要采样电压。

网友A:
一般多采用电压互感器,这是标准器件,尽量不要用变压器,离散性太大了,而用电阻会有安全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采用。

楼主:
谢啦     你说的电压互感器是那种可以焊在电路板的那种小型的吧?能不能介绍个牌子呢?或者说用什么牌子的比较稳定些呢?

网友B:
做互感器的厂家多如牛毛,自己GOOGLE就可以了。

也可以是霍尔方式,成本高点。

网友C:
霍尼韦尔应该很多啊

网友D:
这个太多了

网友E:
电压互感器

网友F(2010-03-21):
电压互感器,低成本就电阻分压。

网友G:
具体选哪一种,取决于你对精度的要求和你测量信号的范围。
一般地,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的精度在1%。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使用电阻分压加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