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

楼主(2010-01-23):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A:
直流抑或是变化缓慢的交流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如果是交流,那频率一般在什么范围之内?

网友B:
频率很低,低到难于测量。而且未必具有周期性。

楼主:
那是不是这样,一个运放失调是1mv,那么做跟随器的话是不是输出失调电压会远小于1mv呢?

楼主:
我觉得会等于1mv

网友C:
只会大于1mv,不会小于

网友D:
会漂移的直流电压

网友E:
失调电压的漂移,主要受温度影响,其次是器件老化的影响(如惨杂的离子扩散)

如maychang所言,无周期性

只要温度固定,失调电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

运放有一项指标:失调电压稳定性 单位uV/月,要求在固定温度及供电条件下测试

网友E:
现在的仪表放大器,趋向于采用具有自动调零功能的运放

网友A:
有一点必须牢记:
运放的失调电压不等于系统的失调电压. 总有人说用1微伏失调电压的运放去测10微伏的信号, 我觉好不对.

还有人说用偏流1PA的运放去测100PA的电流, 我也觉得不对.

还说得很轻漂啊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老彭要说的,是否上PCB后,引脚与锡、铜的塞贝克效应?

网友A:
仅考虑直流偏差的话,不只是赛贝克效应(热电效应),还有电化学效应,介质吸收效应,射频整流效应。

列举几个热电效应:
1,铜-铜  0.2微伏/度
2,铜-银   0.3微伏/度
3,铜-金   0.3微伏/度
4,铜-铅   1---3微伏/度
5,铜-锡   1---3微伏/度
6,铜--硅   400微伏/度
7,铜--氧化铜 1000微伏/度

还有系统显著的漏电(PCB板材及其表面, 元器件内部及其表面, 绝缘电阻有限)

例如,10微伏信号源内阻为10K欧, 电源15V通过高达10000M欧绝源电阻在10K内阻上压降为15微伏。一般情况下,系统的绝缘电阻很难达到10000M欧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请问: 运放失调电压与系统失调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所谓运放失调电压不是运放本身的缺陷吗?应该是运放0输入测得输出的电压是失调电压吧?

网友E:
学习了

仅考虑直流偏差的话,不只是赛贝克效应(热电效应),还有电化学效应,介质吸收效应,射频整流效应。

列举几个热电效应:
1,铜-铜  0.2微伏/度
2,铜-银   0.3微伏/度
3,铜-金   0.3微伏/度
4,铜-铅   1---3微伏 ...
引用 网友A:

网友G:
这个方面的东西比较复杂

网友H:
9楼说的很清楚,失调电压和温度间的联系比较密切
在温度恒定的情况,可以假设失调电压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