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个视频芯片

楼主(2010-01-23):
哪位高人帮忙推荐一种可以做,两个视频切换时可以做淡入淡出特技的芯片
十分感谢

网友A:
给你一个NJRC的网址:http://semicon.njr.co.jp/njr/hp/top.do?_locale=zh
有很多视屏驱动IC,或许对你有帮助,但对你"两个视频切换时可以做淡入淡出特技的芯片"不是很懂。
若有NJRC样品需求可联系我,我公司是NJRC一级代理

网友B:
招来商家了吧,哈哈

网友C:
如果将视频信号数字话之后(如ITU-BT656或601)可以实现,所谓淡入淡出就是需要切入的一路视频逐渐增强,另一路逐渐减弱直至没有的效果。
模拟电路实现需要保证两路信号的幅值Vp-p为1V。

网友D(2011-04-06):
一路视频逐渐增强,另一路逐渐减弱直至没有的效果;

网友E:
这个需要帧同步机、或者专用设备(比如同步切换机、特效机、编辑机等)。
当然也可以自己做,但至少需要几百kByte的帧缓存,以及高速CPU或者FPGA、ASIC,而且还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和编程技能。

因为视频信号是和时间(同步头)强烈相关的,而一般不同的设备(摄像头、播放机)出来的视频信号相互之间时不同吧的,所以没法线性叠加。

而电视台的信号则是全部通过帧同步机预处理的,所有信号都是基于统一同步头来的,在时间上已经完全同步,所以可以用电位器用线性的方式叠加、切换。

网友E:
生活中看到过有线电视窜台干扰的现象吧?可以明显看到两个台的图像叠在一起时,场同步条干扰到的位置时不确定的,而且一般会慢慢的移动。当然,干扰图像也是肯定没有颜色的。

网友F:
无缝切换器
需要缓存,三帧缓存
除非前面的图像经过了同步机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