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焊了个PIC最小系统,却开不起来,请高手指点。附图!

楼主(2010-01-23):
原理图也有!焊接介绍也有,可为什么就是下载不了程序???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焊错,那水晶插口哪里,MPLAB 的提示是: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FFF, Expected Val = 0xFFF,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FFF, Expected Val = 0xFFF,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FFF, Expected Val = 0xFFF,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FFF, Expected Val = 0xFFF,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FFF, Expected Val = 0xFFF,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FFF, Expected Val = 0xFFF,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楼主:
说明下,最边边的那个灯是电源指示灯!通电后就有。在原理图中忘了添加进去!呵呵。

电路图纸有些模糊,因为有些大,在图上用鼠标点下就可以看完整的图。

小弟再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就是通信不上。显示说ICD 2 找不到目标。
当然我是选择了芯片的,现在在这里问的就是大家看看我硬件搞的有没有错误,有没有焊错。

网友A:
5条线一一测量

      有无搞反

楼主:
怎么测????  说明下?

我的接线的线序就是刚才我我拍的那张照片,名叫焊接的那个。你看下,有什么什么问题。

楼主:
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先帮我分析下。

1。我的那LED 是 1。8V 的压降,我量过的,所以限流电阻是取的是 681R 的电阻。
2。那个水晶头接头那里焊接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唉,芯片是16C57吗?这个不能用ICD的约

楼主:
不是,芯片是 PIC16F57。

不是 16C57 。

仿真机是 MICROCHIP 官方的 MPLAB ICD 2。
先帮我看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谢了

网友B:
:D出现Warning52是最麻烦的事了!!!

1.测量目标板CPU是否有5V电压.
2.是否遵循MCLR,+,GND,RB7,RB6这个顺序.不过从你的原理图看,RB6和RB7的顺序是错了
3.ICD2与目标板单片机的这5个脚是否有断线.
4.目标板单片机坏了.
5.给ICD2重新下载程序.
6.扔掉ICD2.
:lol

网友C:
仔细检查PGC和PGD连线,大概接错(反)了。还有就是Vpp电压值是否对头。

网友D:
看你的MCLR引脚没有按照原理图那里接上拉电阻,可接个4.7-10K的上拉电阻试下。

楼主:
怎么接???能讲清楚点吗?

网友E:
你们不赶快创业呀,搞这些球艺。有屁用呀,我*

楼主:
我弄好了! 左边开始是 VPP,VCC,GND,PGD,PGC。

网友B:
:L我从一开始就讲了你把RB6和RB7弄反了,还在那折腾那么久,不认真啊!!!

网友F:
楼主人不错,什么时候也用下IC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