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wip demo中的Delay函数是否错了?

楼主(2010-01-23):
wIP TCP/IP stack demonstration for STM32F107xx connectivity line microcontrollers 演示程序中, 在main.c 文件里,有一段用systick 延时的函数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 Capture the current local time */
  timingdelay = LocalTime + nCount;

  /* wait until the desired delay finish */
  while(timingdelay > LocalTime)
  {
  }
}

LocalTime处于 0xfff0时,  需要延时 nCount = 0x100 时长,
在这个函数中,不是没有经过延时就return了吗?
是否这里错误了?

网友A:
timingdelay是32位整数,还是64位?

楼主:
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0; /* this variable is used to create a time reference incremented by 10ms */
uint32_t timingdelay;

网友B:
很显然是32位的

网友C:
跟位数有关系吗

网友D:
LocalTime 是32位的,最多只是偶尔出现LZ担心的问题。另外,还要看代码是怎么使用LocalTime 的,如果常对它清0,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E:
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0; /* this variable is used to create a time reference incremented by 10ms */
uint32_t timingdelay;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4楼的说法,LocalTime的每一步表示10ms,如果不清零,则需要497天之后LocalTime才会溢出,出现楼主担心的情况。

网友F:
是有逻辑问题。

不过demo始终是demo。如果LZ觉得不适合自己的应用,改改好了。

网友G:
感觉这个函数正确啊,先满足循环条件,随着LocalTime值的增加,某个时刻不满足循环条件,就退出了,达到了延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