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SPI主模块的发送完中断不能发生

楼主(2010-01-23):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 PSOC 主SPI模块的发送完中断不能发生,而寄存器空中断是可以的事。我用的芯片是CY8C29466,用TX8模块是不论设为什么中断类型,都是寄存空中断,而不能设为发送完中断,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给你点建议:
  1. 检查SPI模块的中断允许位以及中断屏蔽位
  2. 检查定义它的中断函数名,是否与boot.asm,boot.ptl中的名字一样!

注:仅供参考!

楼主:
这两个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等待高手

网友D:
不用查了,我也遇到到,我还发了一个贴子呢,确定不能发生,并且在PDF文档里说明过,只是资源里有选项,但是无效的,误导人的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了?看你都结贴了

网友F:
7楼好像解释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G:
根据7楼还没发现怎么解决的

网友H:
不是说了确定不能发生了吗?

网友I:
那该怎么解决啊,还是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