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SOC3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0-01-23):
在psoc3上,外部中断如何设置?
   芯片是cy8c38 , 我现在要用到外部中断,请问我改如何设置

网友A:
设置GPIO中断允许位,GPIO中断屏蔽位,中断触发方式,允许总中断

网友B:
2楼的说的没错啊,只要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A:
大家相互学习嘛!我之前刚刚用过,所以就帮帮你。。。呵呵

网友C:
说白了就玩个寄存器

网友D:
晕 不太对吧,你们都说的是psoc1的操作方式,psoc3 要加int vector ,并设置中断方式,...........

网友E(2010-02-23):
问题解决了吧。上个月我也刚碰到了外部中断问题。不过还好,当时用了2天解决了。

网友F:
这么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