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有这种传感器--检测丝线直径

楼主(2010-01-23):
我想找个传感器能够检测丝线的直径大小,精度要在10um之内。有这种发射接收传感器吗谢谢!

网友A:
恐怕要用工具显微镜,加摄像头,再用图象处理。

楼主:
有这种传感器电路的产品,但是精度好像不够,现在想找个精度高点的

楼主:
好像用的是光电传感器吧

网友B:
方法:
1,用光源靠近丝线照,丝线在线阵CCD上投影得到放大,读取CCD,算。

2,如果丝线为金属,可测环境温度,测固定长度丝线电阻。电阻率及其温度系数已知,长度固定,则线经可知。

彭建学  上海

3,

楼主:
以前这种传感器是一个发射一个接受装置,丝线放在里面,接受装置出来的模拟信号经过放大后可以算出丝线直径,是否有这种传感器

网友B:
丝线是导电吗?是什么材料?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恩,要发明一个电动千分尺才行。。。

网友B:
做出来,是个好发明,祝你成功!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丝线应该不是导体!

网友D:
冷轧钢厂的X光测厚仪有点像你的描述,能测钢板厚度,钢丝不一定能行,价格不便宜
这个测量系统重点在机械结构,不在传感器.
符合要求的传感器有光/磁栅,LVDT,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网友B:
不是导体,就用激光测吧,方案:
1,激光二极管对准丝线发光
2,线阵CCD接收衍射光斑(能将丝经放大很多倍)
3,测CCD 信号

精度很高,误差可小于0.02%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12楼高人啊,,,,,,,,,,,,,,,,,,,,,,,,,,,,,,,,,,,,,

网友F(2010-02-24):
虽然还是菜鸟,不过在看到我和十二楼的想法一样后还是小骄傲一把,祝楼主早日成功,用到纱厂的自动控制应该会很好

网友G:
游标卡尺的精度可达20 μm(0.02 mm),分辨力10 μm,而千分卡ogya达2 μm。

实际测量,可参考它们的测量原理。

网友G:
有些测量很奇怪,如纸张是用压缩空气干活的

网友H:
激光位移传感器  有产品
不过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