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东西

楼主(2010-01-23):
想找样东西
温度一到60~70度的时候它就断开,温度下来就粘合的温度开关

网友A:
市场上大把,叫做温控开关,有常开和常闭,动作温度也有多种。里面是个双金属片。

楼主:
谢谢,自己用过些温度开关,不过太贵了

我现在想找个便宜点的,不要太精确,不知道那位大哥能不能提供仔细点的名字,不好找

网友B:
双金属片温度开关就是最便宜的了,温度设定靠机械装置实现,就是这东西不好买,自己做着玩不如用电子电路的方法实现,做批量产品则可以找厂家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