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usb,关于硬件电路设计请教

楼主(2010-01-23):
一个是电源,usb进来的电源,和板子上的5V电源如何连接? ubs计划主要用作下载更新程序用。

另外一个是关于那个上拉电阻,我看开发板原路图上,用了几个三极管来控制。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不需要usb的连接受控制,是否可以简单用一个电阻上拉?

网友A:
可以挂起 USB总线

楼主:
.

因为usb是用做下载程序用,所以只是偶尔用一下而已,平时并不连接,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挂起usb总线,我想简化上拉部分电路。

楼主:
电源部分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板子工作时,因为已有电源,所以并不需要usb的5v作为电源。但是我还希望板子没有安装时,就是板子自己没有供电时,靠usb供电,而可以方便的下载程序。

网友:
电源和地 直接用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接地 就行了吧

网友B:
如果板子上有供电可以不使用USB的5V电源。

D+信号上的上拉电阻可以直接接到3.3V,而不必像ST的开发板那样用几个三极管控制,ST开发板的这种控制主要是为了完全符合USB协议。

网友C:
三极管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E:
ST官方开发板上几个三极管的作用很简单,就是由STM32的IO口控制1.5k上拉电阻是否接入USB D+。1.5k上拉电阻不接到USB D+,USB HOST(如PC)就不会把开发板当作USB Device。

网友B:
USB协议规定,当USB主机没有提供+5V时,USB设备不能在D+或D-上提供任何上拉电压,这几个三极管就是为了控制是否提供任何电压。

因为上拉的电流很小,可以用STM32的IO引脚直接接到上拉电阻,省掉这几个三极管。

网友F(2010-06-28):
回复 网友B:

六楼 如你这么说 st的开发板中 有一个usb_disconnect引脚 如果不接三极管直接连到3.3v 这个还需要接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六楼 如你这么说 st的开发板中 有一个usb_disconnect引脚 如果不接三极管直接连到3.3v 这个还需要接么?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接三极管,这个usb_disconnect引脚就是我在11楼说的那个直接接到上拉电阻的IO引脚。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领教了

网友G:
慢慢学啊!找本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