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隔直 【转某位牛人回帖】

楼主(2010-01-23):
------------------------------------------------------------------------------------
 首先,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篇帖子举的例子有问题,导致这么多争论。我的本意是解释隔直电路的问题,但额外引入了运放输入偏置电流的问题,作为解释概念的**,这样是不合适的。解释基本概念就应该尽可能简化问题,避免不必要的牵连。这对我可算一个有益的教训,感谢 lm7556 网友的提醒。
  我重新系统表述我对隔直电路问题的理解,问题本身的讨论已经显得有些过分了,如果我下面的论证思路能对初学者有所启示,也就够了。
1. 基本概念
  所有讨论的基础概念:直流信号。(说明:这里的直流特指"恒定直流",不要忘了,脉动直流也是直流。)
1.1. 加窗的直流信号
  有人想的很简单化:恒定就是不随时间发生任何改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许多概念一旦绝对化就会带来无法解决的悖论——如果非要说某个信号 s "绝对恒定",那就应该是:
    s = 某个常量, t=-∞→+∞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连宇宙本身都可能是有限的。这种讨论会把技术讨论变成哲学甚至玄学讨论,这就是概念绝对化的后果。
  因此,实际存在的直流信号一定是"有始有终"的"加窗信号",即一个足够宽的方波脉冲(实际还是梯形波)。有网友说"上电瞬间的直流不是直流,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高频分量",也是同样的问题。"上电瞬间的直流"实际上是阶跃过程。但如果没有这个"起点",所有电路中的直流信号恐怕都只能是 0!
  问题的根源:过渡态分析和稳态分析不能混为一谈!在稳态分析中,我们可以用"绝对"的恒定直流概念。因为稳态分析本身就是具有理想性质的。而在过渡态,根本就不能用"恒定直流"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前面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1.2. 过渡过程:隔直电路的"直"之一
  暂且不论低频交流能否看作直流的问题。隔直电路的"直"至少应该既包括"绝对的恒定直流",也包括上电过程的阶跃信号。否则,这个所谓的"隔直电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实际电路不可能只有稳态,没有过渡态(除非你的电路比宇宙还古老)。
1.3. 缓变信号(极低频交流信号):隔直电路的"直"之二
  有人说缓变信号和极低频交流信号都不是(恒定)直流。简直正确的成了废话。我前面说直流包括缓变信号和极低频交流信号的确是误导。
  但是,如果隔直电路前级存在缓变的直流漂移,应不应该隔离?理论上不必须,但实践中必须。因为就连电源都会有缓变,不隔离怎么行?因此,虽然缓变信号和极低频交流信号都不是(恒定)直流,但隔直电路的"直"却往往应该包括它们。
1.4. 滤波器的过渡带:隔直电路的"直"之三
  上面说隔直电路应该隔离缓变信号和低频交流,是从需求的角度说的。从可行性角度,也只能如此。
  所谓"只隔直流,不隔交流"的幅频特性,就是 f=0 时增益 A=0,f>0 时 A=常量。这根本是个不连续函数,怎么可能实现?更不用说滤波器的过渡带不可能垂直。
2. "正确"隔直电路的分析
  图 1 的电路是一个 HPF,能实现隔直功能(暂且不论其它电路能否),这没有疑问。
  为了简化问题,这里没考虑负载效应,因为实践中应该保证负载电阻远大于 RL,负载电容足够小。
  如果将 R 换成电感 L,也是 HPF(二阶),并且也是隔直电路。本文姑且只考虑 RC 电路。
3. "错误"隔直电路的分析
  问题:假设隔直电路只用一个电容 C,如图 2,能实现隔直吗?
  我们分三步讨论。
3.1. 假设 C 为理想电容,不考虑负载效应
  此时的电容为一端悬空,其两端电压为:
    VC = VIN - VOUT
  电流为:
    i ≡ 0
  所以其两端电压 VC 永远不会变:
    dV = 1/C * di/dt
  =>
    dV ≡ 0
  如果令初始条件 VC(0)=0(先短路一下即可),则
    VC ≡ 0
    VOUT ≡ VIN
  不论 VIN 是什么信号,上式都成立。
  结论:无法隔直。
3.2. 假设 C 为理想电容,考虑负载效应
  考虑 CL。
  假设 VIN(0)=VC(0)=0:
    VOUT = VIN * k
  其中 k 为分压比(C,CL的函数,公式就懒得写了)
    结论:无法隔直。
  考虑 RL。
  C 和 RL 构成了 HPF。可以隔直。但此时的图 2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图 1。
  实践中,如果 RL 是运放的输入电阻之类,考虑到其不稳定性,不提倡用 RL 代替 R。
3.3. 考虑电容漏电流和负载效应
  此时分析起来比较复杂,但是也没必要仔细分析。因为漏电流是不稳定因素,不应该指望依靠它把不能工作的电路变成能工作的。
四、关于隔直电路的总结
  综合二、三:
  1. 有 R 的电路能实现隔直
  2. 没有 R 的电路不能实现隔直,或者不能实现稳定的隔直
  3. 基本隔直电路只是"直流增益为 0"的高通滤波器(HPF)的代名词
  由 3.2 还可以看出,隔直电容起作用的充要条件是上电后其两端电压要发生变化:
  令 3.2 的初始条件 VC(0)=0,上电前:
    VC(0-) = VIN(0-) = VOUT(0-) = 0
  如果要隔直,当输入为阶跃信号:
    VIN(t) = VIN(0+) = 常数, t > 0
  必须有:
    VOUT(t) = 0, t > t1
  其中 t1 表示足够长的过渡时间。于是
    VC(t) = VIN(t) - VOUT(t) = VIN(0+)
  电容两端电压变化量:
    ΔVC = VC(0+) - VC(0-) = VIN(0+)
  为产生 ΔVC,必须有电流流过 C。而电阻 R 的作用之一正是在过渡过程提供电流途径,给电容提供电荷:
    ΔQ = C  * ΔVC
  这正是过渡过程令人迷惑的奥秘所在。
五、相关问题
5.1. 运放输入偏置电阻
  如果 RC 隔直电路后级为运放同相端,如图 3,R 将"兼具"运放输入偏置电阻的职能。因为例子选择不当,为说明隔直,我以前的帖子无意中贬低了这种职能,是不对的。应该说:此时的 R 具有双重必要性。
5.2. 器件参数选取
  既然实际电路存在过渡过程和低频漂移之类因素,HFP 的截止频率 fL=2*pi/RC 不能太低。根据需要,也许某些场合 fL = 1Hz 就可以了,某些场合可能需要 fL > 50Hz(顺便滤工频,但此时这个电路已经不再是"作为隔直电路的 HPF",而是"具有隔直功能的 HPF")。
  如果后级为运放,还必须考虑运放的需求——不是简单的输入偏置电阻。
  1) 为偏置电流 IIB 提供通路,并满足一定的直流误差
    VERR = IIB * R - VOS < VERR(max)
  2) 噪声阻抗匹配
    源阻抗影响运放电路的噪声,必须根据具体运放特性选取。例如,对于 OP27 之类,R < 1kohm;对于 OP07/OP177 之类,R < 50kohm;对于 FET 输入运放,R 甚至可以达到 Mohm。
  对于电容,要求高的场合可能必须用无极性电容,此时一般 C <= 1uF,这也是重要的选择原则。此外,还需要考虑电容的温度特性、频率特性。
5.3. 电容极间电流(忽略漏电流)
  当电流通过电容时,电容极间的"空间"(介质)也有电流流过。这个电流不是实际载流子的运动,而是空间位移电流(可能有些不易理解)。对于电容极间,KCL 依然成立。
5.4. 我为什么要强调 HPF
  对于具体电路,不明白这点也许无碍。对于但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能力,是"熟练工"与"工程师"的重要区别。对于图 3 的简单情形,也许因为知道要用偏置电阻,所以用了 R,无意中也用了 HPF 电路的 R。但换了个复杂电路又如何?我原意只是举个简单例子提醒初学者不要停留在想当然的阶段。搞成这么热闹的讨论,实出意外。讨论了这么长时间,也许收获最大的正是我自己。这也正说明了 BBS 上的一个道理: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要怕错。

网友A:
还真没看出什么价值来。

楼主:
请问三楼,电容隔直之前为什么都要下拉个1M的电阻呢,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请问三楼,电容隔直之前为什么都要下拉个1M的电阻呢,起什么作用的
引用 楼主:

好象没有这个说法。

**作者的精神可嘉,但确实没看到有什么价值的,或让初学者能看明白的,感觉是越看越糊涂。初学者需要的是一个感性的认识,比如说隔直电容好比是人的耳朵里的耳膜,能让空气压力变化的信号(交流)--声音传导进去,这样可能更便于理解。

楼主:
恩 可能对于楼上过于基础了吧,我刚接触,很菜,有吧
LM1875隔直之前就有个下拉的1M电阻,好多典型电路都有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接这个电阻

网友A:
我说此文没有多少价值,倒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基础,而是此文罗列了若干情况,却未能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此文说“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却又没有给出数学模型。明明是电路问题,却扯上了“位移电流”这个根本用不上的概念。
简单说一句:这个问题应该将输入信号进行傅立叶展开,得到输入信号的频谱,然后写出传递函数,立即完成。
如果不能使用傅立叶展开这样的数学工具,至少应该理解频谱的某些特性,原文也曾提到上电时的阶跃信号,应该理解阶跃信号包含直流成份,同时也包含大量不同频率的交流成份。历史上,这种信号函数还真的是由电子工程师首先研究的,叫亥维赛函数,不过在国内教科书上不通行这个名称。

5楼:
那可不一定。电容隔直倒是多数情况在电容之后(信号传输方向)有个电阻,不过不是绝对的,也可能是电感。更不一定是1M的电阻。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只有电容是没法隔直的,因为隔直电容和电阻组成高通滤波器,如果没有电阻(就相当于电阻无穷大)则高通的截止频率就是无穷小。而你可以认为直流也是有频率的,频率为无穷低,这样,直流也可以通过这个高通了,所以单有电容没法隔直。

楼主:
9楼的回答很精辟,学习了,原文比较长,我粘不过来,所以就挑了最关键的粘贴的

网友A:
原文中有“不要忘了,脉动直流也是直流”一句。其实,从频谱分析看,这根本就不成为其问题。脉动直流也是含有多种频率成份的信号。

楼主:
隔直电容前的下拉1M电阻是不是给断电后电容泄流用的 我自己猜的 可能不

网友A:
12楼:
没有看到具体电原理图,不好说。
多数小信号工作的电路,不需要接个电阻给电容放电,仅在电源电路中工作时两端电压较高的大电容才需要。

楼主:
13楼:
1875典型的工作电路里面就有,我想不出来他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4楼:
不知道1875是个什么芯片。
最好把“1875典型的工作电路”贴出来。

网友D:
应该说作者说的好多没有错,但给我的感觉有点钻牛角尖,是很认理的儒家学派。我不反对,但不喜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R1在这里并不是非用不可的元件,用在这里目的也不是给C1放电,放电完全可以通过电位器完成。
R1的作用,是当电位器的滑动端偶尔出现接触不好的故障时,减少喇叭里“碦啦碦啦”的噪音。

网友D:
有时侯戴眼镜的老学究也不错。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请教高手分析上面的电路图:

我看不出LM1875有输入信号啊?  整流过后的电压给LM1875供电了,C2-C7几个电容是为了滤波,一个俯视看像圆环的是什么?  圆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输入信号?
R4是反馈电阻减少失真
望指教。。。。

网友F:
请教高手分析上面的电路图:

我看不出LM1875有输入信号啊?  整流过后的电压给LM1875供电了,C2-C7几个电容是为了滤波,一个俯视看像圆环的是什么?  圆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输入信号?
R4是反馈电阻减少失真
望 ...
引用 网友E:

1875是个功放IC,等效于一个大输出电流的运放
那个圆孔是信号输入插座

网友E:
等了一天了,没人分析上面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