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AD采集用什么软件滤波方法好?

楼主(2010-01-23):
我做了一个AD采集模块,用的单片机是W78E516B,AD芯片用的是Ti的ADS8320,数码显示,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显示值一直在跳到,并且跳动范围比较大。我现在初步的想法是先采用软件滤波,想问一下大家这种问题一般用什么滤波方法比较好啊?

网友A:
滑动滤波最好。

网友B:
平均值滤波

网友C:
好多都可以吧

楼主:
各位能不能说说它们滤波的优缺点之类的

网友D:
你试试不就知道哪个好了

楼主:
一个一个试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搞完啊

网友E:
搜一下“10种软件滤波”,肯定有你能用的。

网友F:
平均值滤波吧

网友G:
结贴了,楼主用的什么滤波呢?

网友H(2010-02-23):
11楼: 建议你买本《匠人手记》看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软件滤波方法。
---------------------------------------------------------------------------------
楼主,千万别信11楼这家伙,买这本书浪费钱,没意义,我买过,上当了,匠人写的书很烂,他技术更烂,人又自大。这些资料网上到处都是。AD滤波一般要多种滤波方式结合,根据模拟信号的特点来编写就可以了。

楼主:
哦,是吗。感觉匠人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A:
13楼的怎么对匠人意见这么大呢?

网友G:
我感觉匠人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