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103vc,两层PCB能行吗?

楼主(2010-01-23):
stm32f103vc系统包括如下:

----2.8寸或3.2寸FSMC控制的tft-lcd(320 x 240 dots,内带控制器那种);

----microsdcard(sdio 控制)(担心,4bit模式下使用fatfs系统出问题);

----6路ADC (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开?);

----spi分别控制一个电能芯片和dds芯片;

----usb口

由于成本的考虑,打算画两层PCB板(板子尺寸最大不超过3.2液晶屏那么大)不知稳定性如何?呵呵,第一次用stm32,没经验。

希望大侠们赐教!(我怕大方向走错,而受到无穷无尽的煎熬,,呵呵)

网友A:
没啥不行的

网友B:
可以,两成板应该布的开

网友C:
完全可行

网友D:
没问题吧

网友E:
我一直用双面板

网友F:
四成板的成本太高,开板费都一千多

楼主:
流着眼泪和鼻涕,向兄弟们,说声谢谢啦!

网友G(2014-05-04):
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开?

:dizzy:
分开布线,最后接在一起(单点接地)。

网友G:
这个知道,在最小系统中,是只有STM32f103芯片的几个几个接地端才是使用数字地,还是还有那几个部分是使用的数字地有点分不太清楚,总觉得很多地方都是高低电平输入输出的

网友I: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