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外部中断唤醒掉电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请问:
  《深入浅出》中92页第5段中
“如果软件要使器件退出掉电模式来响应多个引脚共用的同一个EINTi通道的事件,中断通道必须编程设定为低电平激活方式,因为只有在电平方式中通道才能使信号逻辑或来唤醒器件。”
与73页中外部中断输入逻辑结构的描述:
“低有效电平激活方式中,选用EINT功能的全部引脚的状态都连接到一个正逻辑“与”门。
   高有效电平激活方式中,选用EINT功能的全部引脚的状态都连接到一个正逻辑“或”门。”

“中断通道必须编程设定为低电平激活方式,因为只有在电平方式中通道才能使信号逻辑“或”来唤醒器件”和“低有效电平激活方式中,选用EINT功能的全部引脚的状态都连接到一个正逻辑“与”门”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既然是低电平激活,就应该连接到一个正逻辑“与”门而不是“或”门吧.

网友A:
当然没了……

网友B:
请注意区分“或”和“'或'门”。

     LZ提到的“中断通道必须编程设定为低电平激活方式,因为只有在电平方式中通道才能使信号逻辑“或”来唤醒器件”。

这个“或”表示任何一个中断通道都可以唤醒器件。要想多个通道来唤醒器件,当然得用逻辑“或”。要想实现逻辑“或”,就必须设定为低电平激活方式,既然是低电平激活方式,选用EINT功能的全部引脚的状态都连接到一个正逻辑“与”门。

楼主:
3楼的写的很详细啊,明白了,谢谢了啊

网友C:
又是个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