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2003文档打开时,密码无法输入?

楼主:
成功的为word2003文档输入了密码,可是,打开时密码却无法输入,请问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
如图:
补充:
这个问题出现在电脑系统重装后,以前使用都很正常。

谢谢!

网友A(2010-01-24):
是不是键盘锁住了,或者重装office。

楼主:
主键盘区、数字键盘区我都试过了,没问题。我也估计是office软件有问题。
可是,以前我也是同样安装的呀,为什么就这次有问题呢?

楼主:
呵呵,问题找到了!

如下图所示:

我的电脑中安装了微软拼音输入法、谷歌拼音输入法,还有中文(中国)。当输入法为谷歌拼音输入法时,密码就无法输入;而当输入法为微软拼音输入法、或中文(中国)时,密码都可以正常输入!

看来是谷歌拼音输入法的问题了!

唉,把我害苦了,郁闷了好久,差点就重新安装office了!

网友B:
密码打到别的地方 然后复制粘贴..试试怎么样

网友C:
一般不启用密码保护

楼主:
网上的相关帐号及密码,都写在一word文档中,为了保密,就给该文档加了密码。

楼上的iC921老师说“一般不启用密码保护”,是什么意思呀?

请指点!

网友C: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说一下,平时少用密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