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阻抗回路的问题。(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们通常说退藕电路的作用是,都说是为了提供一个低阻抗的通路,这个低阻抗到底要多低才算低啊?0.1欧姆?1欧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电容的频率响应曲线都知道,电容在低频率的时候阻抗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并不符合低阻抗这个说法,这个又如何解释? 在电容的谐振点两边电容的阻抗都很大,为什么低于谐振点的高阻抗无所谓,而高于谐振点的高阻抗就有所谓了呢?

网友A:
通常,所谓低阻抗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是以电源电路的阻抗不影响电路工作为准。

电容在频率趋于零时容抗趋于无穷大,但电源电路中并非只有电容元件,对最常见的使用三端稳压器7805一类的电源来说,稳压器芯片内部的反馈电路保证了频率很低时电源芯片的输出阻抗仍相当小。对没有稳压的普通整流滤波电路,变压器和整流管内阻保证频率很低时电源输出阻抗不会很高。

并没有“低于谐振点的高阻抗无所谓,而高于谐振点的高阻抗就有所谓”这种说法。

网友B:
低频-阻抗
高频-容抗、感抗、阻抗

网友C:
举个例子,假设你用了一块芯片实现某个功能,产品样机做出来,发现123.24MHz位置处的EMI超标,而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是41.08MHz,123.24MHz正好是它的三次谐波,而且你们公司的EMI测试工程师通过各种手段基本上定位到这个芯片的电源,认为是这个电源对外输出了较多的三次谐波,通过电源的布线辐射出去了,那么你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在这个芯片的电源位置采取措施,让这个三次谐波就近低阻抗的流入地线,10uF电解电容、104电容在100多MHz的时候阻抗还是比较高,怎么办呢,你从电容供应商那里获取一点资料,选择一个在120MHz频段附近谐振的电容,放置在芯片的电源管脚外面,再测测看,EMI是否降低了。

网友D: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们通常说退藕电路的作用是,都说是为了提供一个低阻抗的通路,这个低阻抗到底要多低才算低啊?0.1欧姆?1欧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电容的频率响应曲线都知道,电容在低频率的时候阻抗是很 ...
引用 楼主:

退耦电容(提供特定频率段的退耦通路)在谐振点的阻抗应该是最低(其还受ESR的影响)。至于其阻抗是否满足要求,一般不会看其绝对值,而会更注重其相对水平(比照电源阻抗,负载大小等因素)。

网友E:
退偶电容的阻抗越低越好,但实际上做不到。

退耦的目的是将电源来的交流分量旁路返回电源, 同时及时补偿负载变化。

根据单位时间电荷最大变化量引起的电压允许变化量来决定电容量。

寄生电感是要尽量减小或避免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2010-10-31):
很好的资料

网友G:
对于退偶电容来说,稍稍高出其谐振频率,且仍能维持低阻抗的频率范围内是可以起到退偶作用的。。

网友H:
低频-阻抗
高频-容抗、感抗、阻抗
引用 网友B:

阻抗就是电阻加电抗,阻抗怎么和容抗、感抗、并列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