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主动红外对射进行公交人数统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4):
本人目前大三,参加了一个小项目——利用主动红外对射进行公交人数统计的,对射距离一米以内就行,但是网上好多有关红外对射模块都是用在安全防盗上的,而且对射距离大多都在几十米及以上,不知能不能通用?貌似大多数都是日本艾礼富的,哪位经验丰富的大侠能够推荐下比较好的红外对射模块啊?

网友A:
用普通遥控用的红外发射管和一体化接收器即可。

网友B:
无法实现的,2个人同时上车,你怎么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把门改小,只允许一个人上车:lol
这类似的方案以前有人给我看过,说是某大学博导、教授做的:自动电灯开关,已经申请专利。说到底就是安两红外管在门上,依次有信号就是有人进房间了。
除了你说的问题外,还有外部环境污染问题,直接脏东西给堵了啥都没有。或者:要是哪个死胖子在门口犹豫几下,脚晃悠几十次,估计这车就装上几百号人马了

网友C:
无必要用模块

网友D:
从实用性来说,感觉好难……
现在公交车好多双门的……相互之间需要加通讯?
对管怎么装?装在门的上下,则非常瘦的人可能漏检;装在门的左右,则非常矮或者腿太长的人可能漏检。带个大皮箱会被强迫买两张票;人很多摩肩接踵的时候不易判别连续的运动……

网友E:
人数统计误差将会极大,根本不能用

网友F:
不知你在哪里,北京中发和知春,红外对射常见的1-10米,市场上大把的。10米以上是电子围栏。
网上也同样,例如淘宝,你可能找偏了。
方案本身我就不评论了。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对方案的评价,也感谢对此设计提供帮助的杨工。由于此项目仅仅是个学生项目,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设计动手能力,在各位经验丰富的前辈眼中该方案存在较多困难因素,实际精度不可能达到要求。但是智能公交在国内目前还是较火研究方向,在各位前辈看来哪种计数方式较好呢?图像识别,红外对射,踩踏型。。。还是回归原始,让售票阿姨一个个数着呢?期待大家的回复~

楼主:
请教杨工,是不是艾礼富的那些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黑色的小圆柱的那种,谢谢~

网友G:
根本不实用的,这个领域是视频分析统计的天下。

网友H:
应该说在中国做不大可能~  一定要加上“大”字,毕竟没有绝对的事情 哈

网友B:
我在高中就试过了那个自动开关灯的东西,压根不可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对你的设想很有兴趣,你可否介绍一下,你用了哪些器件,来实现这种性能的智能统计

网友J:
我和一个厂家合作红外栅栏的产品。我负责产品的开发。这种最多可以做10个光速。每个光束做15CM的话检测高度达1.5米,遮挡二个光束就报警的。发射和接收的距离最大可以做到40米。还有一种体积较大的可以做到200米。你所说到的日本艾礼富的那种是叫对射,。只有二个光束。

但像楼主这样的应该实际上不太实用的。上面的帖子有解释到。

网友K:
少做这事好,别写进简历给人笑。   这玩意能真实记数就神了。

网友F:
回13楼,红外对射有飞利浦,沪工等,太多了。价格应该在百元上下。
艾礼富我没用过。好像艾礼富都是10米以上的,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L:
红外对射?

发射和接收,加起来不到5块钱,距离在30米内。不过,不合适数人数,主要不是胖子问题,而是多人一起下的时候,没空隙,没有方法处理。

数人头,最好的方案当然是视频分析,这东西还顺带做安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L:
嘿嘿,胖子说的不是体积,而是挡住门。他一个人挡住门在那犹豫晃动的话,就是一个个的计数;瘦子产生误差的几率就小很多了:他在那晃悠别人照样上,好歹要少计几个:$

网友M:
不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一些电子制作的杂志给出的统计展览馆进入人数的所谓的能实际使用的电路都是纸上谈兵,可以骗一下稿费,没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D:
目前感觉还是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的方案最靠谱……

网友N:
要想真正统计公交人数,我看还是得把我们坐地铁进闸时的那个叉叉进闸器设计进来.想其它方法的,真是初学者所为.

网友O:
用道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