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通信接收时,新数据在清RI之前到来会丢失么?

楼主(2010-01-24):
这个概念一直不太清楚,很多书上也没有讲清楚,请教各位一下,谢谢

网友A:
串口的接收缓冲是双寄存器,在清RI之前可能会被新数据冲掉,但不会自行丢失。

网友B:
看你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C:
这个概念一直不太清楚,很多书上也没有讲清楚,请教各位一下,谢谢
引用 楼主:

这要看你是否已经响应了前一个(新来的之前的)RI中断服务。如果响应了中断且已经将数据取出(只是未曾复位RI),则没问题。而如果在新的数据完全传入后(此时新RI覆盖前RI)却尚未读取前数据,则前数据将被覆盖。

网友A:
不论你是否“响应了前一个(新来的之前的)RI中断服务”,新收到的数据将覆盖旧的数据。仅在新收到的数据是有效且完成,随后就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