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感线圈有响声

楼主(2010-01-24):
(无正文)

网友A:
电感发声有多种情况。
一种是电感中电流有音频成份,此音频成份的成因又有多种,可能是输入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带有比较强的100Hz200Hz等成份,也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设计不完善,间歇工作或在某频率上振荡。
另一种是电感的机械结构太松,有间隙,或铜线未绕紧,在电磁力作用下产生振动。

网友B:
嗯!
LS回答很全面,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