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U老手们,这个应用如何实现

楼主:
如图示意:

  想在 金属端接 MCU 来识别,是否有人体(示意图中的圆圈)接触塑料板.

  不知其原理如何?

  测试发现,RF调频好像也可以强烈的影响到金属端的波形.如何能够分清 人体与电磁波?

网友A(2010-01-24):
电容式触摸芯片. 上面是有机玻璃

网友A:
底部我放的125k 的射频读卡器天线 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B:
完工的两个实验板是怎样的?

网友C:
电容式触摸芯片灵感是不是来源于电话机?:lol

网友D:
不知道是自己知道得太少,还是描述不清

楼主:
LS的兄弟姐妹们啊

我就是想用MCU实现这样的功能,你们却拿出一个标准触摸芯片的样品来

那我还自己动手做啥子呢,直接请人开发一个不是更简单!

郁闷啊郁闷

网友E:
:L  场效应管,,,  楼道触摸灯就这么干的.干MCU虾米事?

楼主:
LS兄弟,你的意思是这个东东用硬件来做更方便是不是啊

网友E:
栅极上感应到一点电压,放大就可以开关了.随便找个触摸灯电路吧.

楼主:
ls兄弟,我刚学MCU.

现在在学习如何用MCU识别这个情况.不是用于生产

用于生产的话,到市场上应该有大把大把滴芯片可以使用,

现在出于学习目的,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如何识别

网友F:
Holtek有支持Touch Key的单片机,例如BS2824。
如果做产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杨工就是杨工,解答问题不是一般的专业,是很专业!!

感激一个先~~!:lol